单电源运放如何构成的二阶带通滤波器(反转型)

楼主(2008-10-10):
为做一个单电源运放构成的二阶带通滤波器(反转型),我在不同资料上查得两种接线方式,将+端偏置为1/2 V后,一种是进线的接地电阻接地,另一种是将这一电阻接到偏置端+上,不知那一种接法更合理,那位大师知道,请赐教.如果我未将问题说清楚,是否可留QQ号或邮箱号,我发电路图给你,便于分析.

楼主:
单电源运放如何构成的二阶带通滤波器

为做一个单电源运放构成的二阶带通滤波器(反转型),我在不同资料上查得两种接线方式,将+端偏置为1/2 V后,一种是进线的接地电阻接地,另一种是将这一电阻接到偏置端+上,不知那一种接法更合理,那位大师知道,请赐教

网友A:
1000-2000的二阶Butterth滤波器

  1000-2000的二阶Butterth滤波器

网友B:
怎么计算这个 带通滤波器 的频率?

怎么计算这个 带通滤波器 的频率?
频率范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