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俺】232通信能实现1对多的通信吗?

楼主(2008-10-10):
说不定有哪位大侠能用比较牛的方法实现过232单对多的通信,请说说,哪怕提个思路,比如加隔离啊……加其他电路啊。如果认为不可以,请从电路构造方面考虑,说说你的见解。(因为我可以实现给每个终端编个ID号)

网友A:
只发不收一对多没问题,如果距离远用485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我也感性的认为这样可以,但理性告诉我,这样是不对的!呵呵……你为什么说不能收呢?

网友B:
恩,我前段考虑过

你到ZLG那看看SPIEX的RS232芯片,有款带收发使能的,我当时画了草图,利用使能端是可以实现1主多从双向通信的。
用通用232芯片也可以,只是要加辅助元件,看上去很啰嗦。
另外开销也不小,每个节点收、发都需要2次TTL_RS232转换,相当于每个节点都是个中继节点。这点也可以带来好处,节点间的距离都可以到15米了,按规范的话。
如果你认真考虑过,我说的应该有点启发,当然什么都是有限制条件,不知道你的应用允不允许。
不过LS也说了,怎么不用485呢?

网友B:
2楼说的1对多只发不收也是不行的

看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带2个严格说都不行。
似乎只能接成我说的中继方式?

楼主:
能从232电路方面给点启发吗?

楼上的大哥说的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不过,能从232通信原理构造方面给点启发吗?

楼主:
看来我没说明白

以前听说过线与的问题,是不是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能一个发送,多个接收。见笑了……

网友C:
用OC(OD)门的线与就可以了,然后把rxd/txd并在一起,半双工

楼主:
楼上大哥的提点有见解

看来还是牛人在啊,我也听说过用OC门,不过能再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D:
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做个多路收发控制是可行的

不过,这样就不如用48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