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LCD的外形判断

楼主(2008-10-17):
从这个LCD的外形能知道它的型号或者引脚吗? 得到两个这样的LCD,但没有型号,不知道该怎么用。 这是2.6英寸的LCD,图中上排20个脚,下排17个脚。 上排的脚上有些字符,但模糊不清。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133020622.jpg

网友A:
这种的很像显示数码的

如果是就找到公共端,用万用表找其他管脚就可以了

网友B:
无法从外形上判断

必须进行测量,首先找公共端,这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找到,不过,对于产品设计而言,还是应该用资料齐全的产品,至少有后继保证。

网友C:
看我blog,上有测试方法

blog.**/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