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可控硅驱动电机的怪问题。

楼主(2008-10-17):
如图所示,在FAN与AC-L两端接的是普通的220V交流电机(电风扇的电机),板子上电后,不给FAN的驱动可控硅T4加触发信号,但电机一直转动。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FAN与对地电压,有14V左右直流电压。
  1.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14V电压是从何而来?
  2.电路原理是否有错?

  请路过的大侠帮忙看看下,万分感谢,感谢在这里曾经帮助过我的前辈,朋友。

网友A:
你把c9去掉看还转不转

网友B:
可控硅引脚有没有接错?

楼主:
谢谢回复

TO:tyw,谢谢你的回复。我同时断开C9,和R14,电机也转。

TO:awey,可控硅确认过,没有接反。

    会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呢?

楼主:
顶一下,不能沉了,恳请高手看一下。

顶一下,不能沉了,恳请高手看一下。

网友C:
如果是电机有问题,那么恭喜lz

你发现了不供电就能转的电机,诺贝尔奖金归你了。
    我看不出这触发电路能工作。

网友D:
R15的上端与Vcc间并一个数百欧姆的电阻试试看还转不?

网友E:
同楼上

应该是门极受干扰造成的,所加电阻阻值可选1K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已搞定。

原因还是:脚位反了。。。
我自己还反复看了几次脚位,看来是老了,眼晴花了。。。.

网友F(2009-03-21):
这个电路不错,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