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能够最简单地检测车子下坡?

楼主(2008-10-19):
只要知道在不在下坡,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就可以了。
用什么方法成本最低呀?传感器太贵了。

网友A:
什么“车子”?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水平度计。。

要便宜的就自已土法做个水平度计。。机械式的。。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水银开关

网友E:
放个铅球到在车上!

网友F:
1元的开关

名字不知了,就是里面有个圆蛋,滚来滚去

网友G:
悬吊一个金属球,外面套个圈圈

网友H:
只有圈圈答对了

水平传感器的工作条件是加速度为零,需要加速度传感器校正

网友I:
我看,考虑加速度是不对的。

匀速下坡,不允许吗?

这种事,如同鸿运扇,倒地就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