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阻容降压电流!

楼主(2008-10-30):
(无正文)

网友A:
阻容降压电流

C=14.5I,说明在C确定的情况下,电路的电流是恒定的,即是一个恒流源.
这里就是152mA,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D2负端即整流后的电压应为220V直流!

D2负端即整流后的电压应为220V直流,再通过稳压管稳压,因为此时电流已小,所以后级电路都相对安全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2个问题:
1:我们通常说的阻容降压实际是通过稳压管降压,因为交流电容是通路的,我的理解对吗?
2:图中C2容量怎么计算?稳压管的瓦数怎么取值?

网友B:
怎么可能?你电源的功率才多大啊

楼主:
直接接交流

直接接交流,哪来的电源?

楼主:
我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我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因为这里的地是虚地,相对于大地是高电压,所以24V稳压是相对于虚地。

网友C:
阻容降压会通过C4的大小影响输出电压

因为容值的大小会影响正弦波的通过程度,当然就会影响输出电压,同样,还会影响功率

楼主:
我现在想问的!

我现在想问的!
图中C2容量怎么计算?稳压管D5/ZD0的瓦数怎么取值,怎么计算他的功率?

网友D:
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的平均电流是一样的!

不可能放大2倍的!

网友E:
应该用复数的知识去理解

电容对于交流信号是有阻抗的,这个阻抗随交流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
这个阻抗为1/jωc,计算电流值时可取有电压效值和阻抗的摸进行。
如本图中C2为2.2uF,其阻抗的模为1/ωc = 1/(2*3.14*50*0.0000022)=1448
所以电路的限流值为220/1448=152mA,这个计算值属于电路中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值,而实际应用中由于稳压电路的分压及其它元件的消耗,这个电流值要稍微小些。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上说的不错!
但你说的是C4的计算,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怎么计算:1:图中C2/C3容量怎么计算?2:稳压管D5/ZD0的瓦数怎么取值,怎么计算他的功率?3:R6/R7上的功耗;
这才是这个电路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