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数问题

楼主(2008-10-31):
 大家好啊,有个问题要请教

如HT7533 的工作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3V TO 26V是什么意思 ?

  难道是 3V到26.3V之间 ?

网友A:
no! 就是-0.3V TO 26V

楼主:
不是吧

 难道输入-0.3V也可以 ??

网友B:
输入不见得可以用,但不会坏。

网友C:
这个是极限电压,不是工作电压

网友D:
这样啊

 那如果我输入3.6V的话,可以稳定的输出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