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电焊技巧 悬赏分:20 - 提问时间2007-5-17 12:49 问题为何被关闭网上的书都要钱 有没有免费的 或者自己的经验也可以 是基础的技巧提问者: wujianxiao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    共 3 条——手工电弧焊工艺操作方法、中碳钢的焊接
一、 焊条的保管:
1、 各类焊条必须分类、分牌号存放,避免混乱,同时应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内,并要放置在离地面及墙壁不少于300mm处,以防受潮变质。
2、 由于药皮容易受潮,受潮后的焊条工艺性能变坏,而且水分中的氢容易使焊缝产生气孔和裂纹,故焊条使用前必须烘干,以降低焊条的含氢量,一般采用350~450º,保温1~2小时,烘干。
二、 操作:
1、 将工件结合后,先点焊牢固,开始焊接,焊缝的宽深比为2~3,焊缝宽一般为1.5~2倍。起头焊缝是指刚开始焊接的部分,应该在引弧后先将电弧稍拉长,对焊缝端头进行必要的预热,然后适当缩短弧长进行正常焊接。
2、 焊缝收尾是指一条焊缝焊完时,应把收尾处的弧坑填满,如果收尾时立即拉断电弧,会形成低于焊件表面的弧坑,过深使焊缝收尾处强度减弱,导致产生裂纹。因此在收尾时不允许有弧坑存在,应将弧坑填满为止。
3、 接头由于受焊条长度的限制,有时不能用一根焊条完成一条焊缝,要求先焊的焊缝起头处略低一些,接头时在先焊焊缝的起头稍前处引弧,并稍微拉长电弧将电弧引向起头处,并覆盖前焊缝的端头处,待起头处焊缝焊平后再沿焊接方向移动。
4、 焊缝宽的一般用锯齿形或月牙形运条法,这种方法焊出的焊缝加强高较高,金属熔化良好,有较长的保温时间,易使气体析出和熔渣浮到表面上来,对提高焊缝质量有好处。

焊接厚度 第一层焊缝 其它各层焊缝
焊条直径 焊接电流(A) 焊条直径 焊接电流(A)
≥6 4 160~210 4 160~210
5 220~280

焊第二层时,先将第一层熔渣除净,然后用直径较大的焊条和较大的焊接电流进行焊接。为了保证质量和防止变形,应使层与层之间的焊接方向相反,焊缝接头也应相互错开。 回答者: Z♂W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5-17 12:50发错地方了 这里是网络文学的地方 回答者: sange7 - 江湖新秀 四级  5-17 13:13做一名好焊工需要细心,稳重,眼疾手快,认真!多实习
多练习。
下面介绍一些相关知识给您:
1:氩弧焊电弧温度一般介于等离子电弧和手工电弧焊电弧之间,电弧温度为9000-10000K,等离子弧为16000-32000K,手工电弧为5000-6000K,熔化极氩弧焊电弧温度为10000-14000K,氧乙炔焰为3100-3200K
主要是焊接粉尘造成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电焊弧光造成眼睛近视;噪音造成听力下降。
2:电焊是工件和焊条接电源的不同极(正极或负极),焊条与工件瞬间接触使空气电离产生电弧,电弧具有很高的温度,约5000-6000K,使工件表面熔化形成熔池,焊条金属熔化后涂敷在工件表面形成冶金结合
3:“氧炔焰”是指乙炔(乙炔俗称电石气,是用碳化钙跟水反应而产生的)在氧气中燃烧的火焰,其反应文字表达式为:乙炔 + 氧气 二氧化碳 + 水。在此反应中放出大量的热,使氧炔焰的温度可达3000℃以上,
钢铁接触到氧炔焰很快就会熔化。利用这一性质,生产上常用氧炔焰来焊接或切割金属,通常称作气焊和气割。 气焊;是利用氧炔焰的高温将两块金属熔接在一起,关键是要使高温下的金属不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
为此,必须控制氧气的用量,可使乙炔燃烧不充分。这样,火焰中因含有乙炔不完全燃烧生成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而具有还原性。这种火焰使待焊接的金属件及焊条熔化时不致于被氧化而改变成分,焊缝也不致被氧化物沾……
4:水焊应该是特种条件下的一种焊接技术吧
5:氢氧焰的温度可高达2500~3000℃,就连熔点很高的石英(熔点在1715℃)也能在氢氧焰灼烧下熔融。因此,氢氧焰可以用来加工石英制品。
C2H2焰和HO焰的适用场合是不一样的,HO焰的O具有强氧化性,有些情况下为了防止金属在焊接时被氧化是不用HO焰的。相反,C2H2中-1价的C具有还原性,用C2H2焰不但可以焊接金属,还可以用C2H2做保护气,防止空气中的O氧化被焊接的金属
焊条:常用的有E43和E50系列
焊机:普通电焊机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是一个降压变压器。在齿及线圈的两端是被焊接工件和焊条,引燃电弧,在电弧的高温中将工件的缝隙和焊条熔接。
电焊变压器有自身的特点,就是具有电压急剧下降的特性。在焊条引燃后电压下降;在焊条被粘连短路时,电压也是急剧下降。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电焊变压器的铁芯特性产生的。
电焊机的工作电压的调节,除了一次的220/380电压变换,二次线圈也有抽头变换电压,同时还有用铁芯来调节的,可调铁芯的进入多少,就分流磁路,进入越多,焊接电压越低。
工作原理图和变压器相似,在这里也画不出来。
成为好焊工的建议:
1。首先说焊接有一百多种焊接方式,主要有手工电焊(就是烧焊条的那种);有电阻碰焊;气保熔接焊(二氧化碳和氩弧焊等);火焰焊;超声波焊,摩擦焊等。
2比较常用的焊接技术是:氩弧焊,二氧化碳焊接和手工电焊。都需要经过正规的焊接培训后取得焊工证方可上岗操作。
3。因为有一定的技术性和技能要求,不同水平的焊工所焊接产品的效果和质量区别较大。真正高水平的焊工(国家一级)工资是很高的。一般水平的焊工在广东地区的最低收入在1500元左右,如果是记件工资可能会更高些。
4焊工在操作中需有很好的专业防护手段,如手套,面罩,皮鞋,围裙和衣裤眼镜等。所以不必担心有危险的。只要按照规程操作是很安全的。
焊工是门很好的技术,但要成为好焊工的确需要勤学苦练。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ct=17&word=%B5%E7%B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529841.html?fr=qrl3

楼主:
帮忙

我是一个新手,老实在制作电路板的焊接是时失败,因为从来就没怎么碰过电子线路焊接,现在总是实验不成功,现在很气妥,希望大家帮帮忙,叫我一下掌握电子线路焊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