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设看,命题者是在“金属电子逸出功”上做**

楼主(2008-07-24):
知识结构复杂的大侠请进!有个难题来解决一哈!
    有一个产品,内部有很多由两个不同的金属板组成的部件,金属板之间是绝缘的。并且有很小的一点电容。两个金属板之间的绝缘耐压为1000VAC。并在两个金属板上分别引出了一根导线。
  这个产品装在一个绝缘的密封盒子里边,并且里边有n组金属板
  要求通过电子检测之类的方法来判断那个连的是铜板,那个连的是铝板。前提条件是看不见,引出线外观相同。不能给两个板之间灌电解质之类的东西。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现在来这里找高手帮忙!

网友A:
估计没招

楼主:
不要打击俺啊 老大

网友B:
分别引出了两根线

那么一共有4个线。如果引线位置一样,板的形状和厚度一样。那就可以测量电阻。电阻小的是铜板。
不过,引线电阻怎么消除?

网友C:
这个跟电子的溢出功有关

正电压和负电压时,击穿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D:
描述不清,难有答案

就2根线?!
为什么要分?意义在哪?
形状是什么,外壳呢?整体尺寸及形状?

网友E:
利用铜损最大原理,当振荡线圈与铜板平行且距离最近时铜损

1.用一振荡线圈靠近待测物
2.待测物自转一周
3.记录振荡频率与待测物对应位置
4.那个最谷的谷点对应的位置靠近振荡线圈的东东就是你要找的铜板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是:只能看到两根一样的线

网友F:
看LZ的描叙,应是要求只能从外接引线来测试...

所以7楼的方法是不行的

LZ还是先说清楚为什么要测这个吧

网友G:
~~

讲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能会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H:

    但楼主给出的约束条件确实不全,用不同金属的电子逸出功的差别来测量的方法(注1)需要在真空条件下(注2),最好再能给金属板加热一下(注3),而楼主却没有给出除了“看不见”以外的任何约束,所以从逻辑上讲,这招虽然是行的通的,但因约束条件的不全,很多其他的招术也能用,包括老t的,而且还能有其他歪招,比如就是单纯的加热,铜和铝的熔点是不同的,某个温度下晃晃就知道了。再比如,不同金属对X光的吸收率不同,在金属板平行方向照射X光使后面的胶片感光,只要适当调整X光的强度,使胶片能否反映出不同吸收率即可。

   注1:金属晶格间的自由电子如果获得一定能量后可以脱离金属逸出,但不同金属的逸出能量不同,由此可知阴极极板的材料。
   注2:真空下可以获得最大电流,降低了测试条件并可避免可能的气体放电的影响。
   注3:未查资料,不清楚1414V以下电压的电场强度是否能产生铜或铝的金属电子逸出现象(二者之一能产生就可以了),但如果能加热极板,利用热运动能量这个电压一定足够。

    测量方法:分别在两金属板上施加正负直流可调高压当然最高电压在1414V(由1000V AC耐压得出,别跟我说你的AC不是正弦波)以下,将极板间抽真空,用高灵敏电流表串在电源回路中,记录电流产生时的电压,然后比较两次电压即可知道极板材料。铜和铝的电子逸出功可查资料获得,也可事先在可视条件下测试,用结果做为判断依据。

网友I:
原来这里已经先讨论了

chunyang:是否可用注入等量电荷的方法,再测量对地电位的方法来区别?
不同金属,其自由电子密度不同的。条件是已知两极板体积

网友J:
先加高压把气体电离

然后撤掉高压,测量电势差,铜正铝负

我猜的

楼主:
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产品,内部有很多由两个不同的金属板组成的部件,金属板之间是绝缘的。由于工艺要求不能装反,所以在安装之后需要检测安装的是否正确,就是这么简单的目的。  若有不清楚的问题大家跟帖吧。
这个产品装在一个绝缘的密封盒子里边,并且里边有n组金属板。楼上的光电方法可能是不行吧?还有用线圈的方法也不可行。 最希望的方法是通过两个引出线来判断,不知各位大大有什么高招?  本人描述不清在这里自罚三杯!!!

网友E:
象这类防装反的问题用结构设计来保证是很简单的

极板做成不等大小,或是单边偏心安装,或是多加个工艺搭子等等,方法是很多的,硬要用电子方法是不合理的,很多问题机电一体统盘考虑后就变得简单了.
西北狼的总体设计师要拖出来打pp

楼主:
楼上的 要是总体设计师把这个杜绝了俺吃什么饭啊?

楼上的   这是客户的要求  俺没有权利打他的pp啊   再说了 打了他的pp俺的饭碗就砸了  哈哈哈

网友E:
这个客户的结构设计工艺性不好,出难题了

难那

网友F:
线的颜色,粗细,标号,位置等都能区别

lz的东东就很象电子管

在机械机构,外观上配合是最容易的了
你不可能每次安装都要用仪器先测一下吧????

楼主:
这个真正是个难题啊 呵呵

假如说用户用红线来引出的是铜板、绿线引出的是铝板。但密封后想抽检产品,只能开壳子目视检验。浪费太大了。用户现在想不拆壳就能检验。   呵呵  难道真的是个不解之题吗?

网友K:
用结构为难电子,看你牛得起来,呵呵,

俺可没招,,学习了,

网友E:
要是结构做成反的根本装不进去后,还用抽检死马

可能是客户根本不想动结构,因为结构一动,模具就得跟着改,相对讲做电子设备检测成本低

网友G:
为什么非得只用1根线呢,装两根不就好说了吗?

网友H:
楼主确实没有清楚的描述问题,该打PP

    该问题除了用结构设计的办法解决外,无法简单通过引线判断,不用再伤脑筋了,除非你还有什么条件没有留意到,上几张各个角度装配好但打开外壳的产品照片。

网友D:
核磁共振、X射线、γ射线...嗯,对这个盒子发功!

对这个盒子发功!

楼主:
哈哈哈 核磁共振、X射线、γ射线...

看来真的是给大大们出难题了  。算了  俺也不想这个东东了

网友E:
发功?轮子功马?

西北狼收盘了拉

网友L:
密度 质量法,学学 **称象

网友M:
就算可以通过两根引线判断出来!

但若两根引线是从同一个孔引出来的,鬼知道线在内部有没有缠绕180度,还判个P啊^_^

上照片可能有些为难,但起码可以上个简明的三维结构示意图吧???

网友N:
用X射线,不同的金属有不同的透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