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3楼,这个偶**尤深啊

楼主(2008-07-29):
我在调串口通信,是用51和PC通信,可误码太高了
连线图
51---ADM2483(MAX485)----232转485-----PC。
程序如下:
ORG        0030H
START:        MOV        SP,#60H        ;设置堆栈
        MOV        SCON,#50H    ;模式1,SM1=1,REN=1
        MOV        TMOD,#20H    ;模式2,定时器1
        MOV        TH1,#0FDH    ;波特率9600
        MOV        TL1,#0FDH
        MOV        PCON,#00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A1:        JB        RI,UART
        JMP        A1

UART:        CLR        P2.4             ;接收
        CLR        RI
        LCALL        DELAY
        MOV        A,SBUF
        MOV        R0,A
        LCALL        DELAY
A3:        JB        RI,A2
        JMP        A3

A2:        SETB        P2.4               ;发送
        CLR        TI
        LCALL        DELAY
        MOV        A,R0
        MOV        SBUF,A
        LCALL         DELAY
A4:        JB        TI,UART
        JMP        A4

DELAY:        MOV        R4,#20
D2:        MOV         R5,#20
        DJNZ         R5,$
        DJNZ         R4,D2
        RET

        END

网友A:
先检查波特率是否准确

晶体频率的选择必须注意

网友B:

 当时上学的时候,自己搭的第一块实验板是和PC通讯的,接了一个12M的晶振(计算是按照树上11.0592M计算的波特率),结果怎么都通讯不上,还是到这个论坛来发帖子问,有位老兄提到这个才恍然大悟,哈哈

网友C:
解决了,谢谢

是BT的问题,还有AB的问题(偶接反了,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