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用555做了个发射38K的方波,发送到接受头上 怎么接收头没有反应的,理论上说应该OUT脚输出低电平的,好象没有看到。(接收头我就接了电源和地,电源和地之间有个22U的电容,信号脚我没有接东西)

网友A:
先拿个电视/空调遥控器对接收头发下看有无反应

有反应再用数码相机看红外线发射管,看能否看到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