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基极电压0.5V为何还导通

楼主(2008-07-30):
请帮忙分析:QI基极电压0.5V为何还导通.MOS管发热.

网友A:
0.5V为何就不能导通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啊,会烧管的呀...

楼主:
BE大于0.7VQ1才会导通

楼主:
会烧那个管,QI吗?请指教

网友C:
用一个电压监视器了得!

静态功耗又低!
SP809就几个UA,价格也可以!

网友D:
你确定0.5V可以让Q1导通?

顺便说一下,好像电机要并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B:
你看看三极管的BE结VI曲线图就明白了。

网友E:
电压稍高时,稳压二极管-Q1发射极....

楼主:
SP809能直接推动MOS管吗

楼主:
QI基极电压0.5V时电机还会工作.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推动MOSFET几个UA的电流即可!况且809输出强制20MA!自己看手册吧!而且电路不会振荡!

网友A:
导通和烧毁

回hjh2008,tanhailin.一般条件下,视0.2V为可靠截止,0.7V为可靠导通,0.4~0.6V为不确定区.
tanhailin Q1和Q3都可能烧掉.

楼主:
但Q1不发热,Q3MOS管开启电压没有超怎么会烧

楼主:
问题

现在问题是电压低到2.5V时没有完全关断Q1而是导通不完全引起Q2导通不完全最终使MOS管GS电压便低IDS电流不够而发烫

网友A:
问题比较简单

电压或温度较高时,来不及感到发热,Q1将因Ib过大而烧.
没有完全关断Q1,引起Q2导通不完全,使MOS管GS电压便低,IDS电流*电压过高,最终因高烧而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