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一般为多少阻值?

楼主(2008-07-31):
在弱信号模拟电路中想考虑一下.

网友A:
理论上好像是无穷大

网友B:
呵呵,怎么也锝10M以上把。。。

网友C:
这个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值

    设想一个“黑箱”(不拘泥于其具体电路形态),如果将其接入某个电路节点,而该节点的电气环境并未因此发生明显改变,那么对这个节点而言,这个黑箱就呈高阻态。

网友D:
高阻态只是个相对概念

意指"不导通",区别于有上拉电阻或上管的电路.通常内接一个NPN管C极,别无支路.
这个"高阻"可以等效为一个高值绝缘体电阻与一个微安级恒流源的并联.

楼主:
我想知道高阻态时,还有多少漏电流

网友D:
与一般k级别负载相比可以忽略

网友E:
高阻态一般是对数字电路而言。

楼主:
在模拟开关CD4051为高阻时,阻值多少?漏电流多少?

楼主:
DATASHEET上没有找到

网友F:
应该是三极管截止或者是MOS管关断的阻值。

楼主:
CD4051是CMOS的

网友G:
?

还真答不上....反正吸收电流很少,输出电流也很微的端口.

网友H:
我觉得就是电流对该电路可以忽略不计

应该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