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盘上显示油压的仪表.一般驱动电流多少?

楼主(2008-07-31):
我是做油压传感器,现在不知道一般仪表上电流是多少?我想根据其电流确定油压电阻的功率.

网友A:
传感器一般不输出功率吧?驱动应该由仪表自己做的,个人

网友B:
与现在工业常用仪表原理不同

汽车上许多仪表与现在工业常用仪表原理不同,简单的通电发热、双金属片变形、弹开、断电,检测和显示都一样。简单价低耐震可靠小巧。串个电流表实测一下。

网友C:
传感器本身没有输出功率,但是调制解调电路有可能有功率输

网友D:
re

一般仪表上是接到点火电源,也有的方案接5V,功率你不用考虑太多,一般电流在20ma左右吧

网友E:
如果是动圈式表头都是mA级的

网友F:
re

我是用在北京吉普车越野车上的.汽车电瓶12V. 我想电路应该是12V串个电阻,再串机油压力仪表,再串我的油压传感器,然后搭铁.机油仪表是摆针式的.没有实物.所以没法测量电流.
若我的油压传感器电阻功率太小,担心会少掉.所以请教大家.
我想5.6楼说的应该正确.

网友G:
至少考虑50MA

一般情况会在10-20MA。

一般数值仪表会根据阻值来设计电流。所以阻值很重要

模拟表头电流大,数值化的相对小点,你们的主要用于什么仪表也是一个考虑。

把你的参数写出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F:
我不知道是什么仪表.

但是模拟的.指针转动,仅指示大约的机油压力.不显示具体数值,我的油压传感器的阻值范围是0-70欧.模拟表头一般需要的电流多少?

网友H:
唉,样品都没有,原理也一窍不通,搞什么?怎么搞???

楼主:
没样品,没原理,

但我的产品供出10W以上.到2007年以前,BJC吉普上的油压都是用的我的..以前用的是绕线电位器,功率不用考虑,现在想改为厚膜基片,所以要考虑功率.

网友G:
0-70欧,基本电流要考虑多点

以数值采集,当为70欧时,测量得到5伏为好。就要70MA。

如果考虑仪表出现问题,要考虑能直接接到汽车电源上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