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1A-5A)电流流过负载,详细要求见内容

楼主(2008-08-01):
  现有一手持设备,使用时串接入负载回路中, 需测量有否电流流过设备,无需检测电流大小,只检测有否电流流过, 原图采样使用二极管和光偶的方式.但电流大时(电流范围:1A - 5A), 导致发热量巨大(3*0.6V*5A = 9W,已改为两个二极管串联,发热仍很巨大) ,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此问题.成本10元内可接受.此回路为直流220V,要求采样与检测高低压隔离,由于为手持设备,还要求所用器件尽量少,体积尽量小.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612345961.jpg

网友A:
re

减小发热只能降低电流过检测器的压降,而压降降的太低你的光耦驱动不了,可考虑加有源(电池)放大电路

楼主:
互感大概不能用,直流哈,考虑过线圈+霍尔,这个自己不

网友B:
电阻采样+比较器可不可以

楼主:
想过,太麻烦

要解决几个问题1是供电要再加个多几个堆件,220V极性不固定,要加个桥堆取电,最少还得个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电容,然后再弄个基准电源

网友C:
将5楼的方案改改

电阻取样,和光耦源边串电阻并联,(取样电阻在5A时的压降-光耦的源边VF)/串电阻=源边IF推荐范围,如果不关心线性度只考虑通断,成本不超过3元。

楼主:
7楼看下要求,要解决发热的问题

PC817光耗导通电压1.1V吧,取样电阻上流过5A电流,消耗功率1.1*5=5.5W,然后装在一个小盒子里,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D:
呵呵,LZ考虑问题还挺周到的

只能考虑用线圈+穿心铁芯   或者 霍尔器件  + 穿心铁芯

网友C:
allegro公司有一款霍尔传感器可以满足散热、体积要求

但成本估计在10元以上,如果有量应该可以谈到10元以内。

楼主:
10楼不妨把资料链接贴出来看看,成本适当高点也可接受

楼主:
个人庆贺下,使用干簧管+线圈轻松搞定,终于松口气

网友D:
嗯,解决就好

网友E:
最土的反而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