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想了解一下6N137在0度以下的工作情况——

楼主(2008-08-06):
设备的工作环境可能在无空调的机房间,跟室外的温度不会相差太多,原先用光偶都是用工业级的,但都是又贵又不好买,6N137现在是大大的便宜了,但其数据手册推荐0度以上工作(10M),但没有0度以下的任何介绍......

忍不住想,如果我不需要10M,只要1M,那么在-10度左右用6N137是不是可以呢?

有兄弟作过这方面的试验么,或有这方面的资料么?一起讨论下

网友A:
可以工作,但器件制造商不保证参数

    器件本身有余量,所以一定程度的超标工作肯定是可以的,但设计上不能这么做,严谨的作风是质量的保证,这里超一点,那里让一点,中国大量劣质产品就是这么出炉的。

楼主:
春阳兄没了解我真正的意思.....

这个器件手册里面规定,为了达到器件应有的性能(这里主要指10M),应工作在0度以上,但是我关心的是:
1、这个器件在加电状态下,低到多少度不会引起损坏;
2、在加电状态并且不损坏的情况下,器件随温度变化其速度的曲线图;

因为对于我来说,并不需要10M的通信速度,但是需要0度以下的工作环境,这个时候我要在温度和速度之间取一个平衡......如果6N137在-10度时虽然达不到10M,但是能提供1M,这就够了,总比买个工业级的光耦便宜!

我认为这并不是超标设计,只是想充分利用该芯片的性能

所以我现在最想得到的就是这个芯片在0度以下的各种参数

网友B:
你弄一批加电加高低温试验一下不就行了

  低于厂家温度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加电工作一般是不会损坏的, 但电信号发生什么不希望的变化就不好讲了, 毕竟半导体对温度是比较敏感的.
  你讲的机房设备的话一般利润比较可观, 还是不要抠这个小钱了.

楼主:
......

倒不是扣小钱,因为工业级的光藕还不太好买,一旦不太好买就意味着我们得多找供货商业,同时买到假货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我们的量并不大......

呵呵,更何况我们的利润也不咋的

网友A:
厂家不会提供你要的那些数据

    余量指标厂家不会提供,而是声称不能那么用,工业级芯片和商用级芯片在硅晶元上没什么不同,但衬底、打线和封装等的材料、工艺不同,测试、淘汰条件也不同,不是芯片内核本身的电指标不行而是受周边的影响不能保证。
    考虑器件制造的离散性,正规的厂家可以保证所有分布均满足器件规格,但超出规格就完全是正态分布的概率了。现在光藕假货、翻新货很多,如果货质本身有问题再超标使用(温度当然也是“标”)后果无法预测。
    我能告诉你的是器件本身肯定可以这么用,别说1M就是10M都行,电参数不是问题,但风险也因之上升,你得考虑极端情况,自己决定。

楼主:
春阳兄指的风险是什么?——

是指芯片会坏?
还是芯片未损坏,但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

网友C:
偶有没用的工业级光耦,不过可惜是6n139,速度比较慢,呵呵

网友D:
一利一弊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电参数不是问题

主要受影响的是器件寿命,器件本身随温度循环次数的增加,损坏的风险会随之上升,而在温度范围内使用,厂家是保证设计寿命内无限次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