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的音频信号发生器如何产生差分信号

楼主(2008-08-06):
单端的音频信号发生器如何产生差分信号,是采用变压器吗?如何搭电路?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两个办法

用变压器最简单,阻抗匹配即可,另一个方法是用运算放大器搭,具体电路去查查运放应用大全之类的书籍,教科书上也应该有,只是周边不详细而已。

网友B:
用一个双运放

用一个双运放,一个反相输出作为OUT1,另一再次反相即正相作为OUT2.

网友C:
用一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D:
是不是说得平衡输出啊?

是不是说得平衡输出啊?

网友E:
用三极管吧,便宜,

网友F:
6楼的电路看似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比运放电路方便

网友G:
那几个电容的值算起来很麻烦.

楼主:
是用来模拟话筒的输入信号的,为防止干扰想用差分信号输入。
谢谢各位了!

网友F(2008-09-12):
接个反比例电路,平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