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5V转+5V用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06):
反过来接

网友B:
这个方法好

网友C:
hao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D:
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反接的

有专门的开关电源芯片,小电流下用电荷泵也行。

网友E:
也没说是信号还是电源,就一个-5转+5,谁会?!

信号与电源的转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

我现在系统需要的是-+5V双电源,是共地的,反过来接不行,听说me7760可以实现,不知是什么电路?

楼主:
只有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B:
要求的电流多大

小的话7660可以

网友F:
先问一下,你的+5V是如何得到的

先问一下,你的+5V是如何得到的?
我的系统用到了±12V,但是我们是由变压器得到的双路电源

网友G:
IC7905和IC7805就可以.

IC7905和IC7805就可以.

网友H:
IC7905和IC7805就可以.

12楼说的对
LM7905电流为1.5A
7805电流为1A

网友I:
用隔离的DC-DC,

  先隔离,再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