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集成ic的型号

楼主(2008-08-08):
有人提供些三极管集成ic型号么?我想驱动8个数码管,要求片上集成有多个三极管。 谢谢!

网友A:
你要控制段还是控制位?

要控制共阴还是公阳?
晕

楼主:
to lyjian

控制位,共阳共阴都要,因为另外的zlg7290(数码管控制芯片)的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A:
共阴的话比较多,如ULN280X系列芯片

共阳的应该比较少,有MIC298X等
其实要通用的低成本的话还不如74系列芯片+三极管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