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yw 个问题,PTFE拉管的时候用的什么润滑剂?

楼主(2008-08-08):
(无正文)

网友A:
小乐乐又在玩死马了拉

聚四氟乙烯(PTFE),俗称塑料王,本身具自润滑性.
不过塑料王的加工工艺是与众不同的.

聚四氟乙烯(PTFE)加工成型2008-04-14 10:18

聚四氟乙烯(PTFE)性能和用途
PTFE(Polytetrafluoroethylene 聚四氟乙烯 )原料多为粉状树脂或浓缩分散液,具有极高的分子量,呈透明或半透明状态。密度2.1-2.2 g/cm³,是塑料中最重的一种。PTFE的长期使用温度可达-200--260℃,有卓越的耐化学腐蚀性,对所有化学品都耐腐蚀,摩擦系数在塑料中最低,还有很好的电性能,其电绝缘性不受温度影响,有“塑料王”之称。适于制作耐腐蚀件,减磨耐磨件,密封件,绝缘件和医疗器械零件。
  成型注意事项
PTFE是结晶性塑料,吸湿小,流动性很差,极易分解,分解时产生腐蚀气体。成型温度约330-380℃,成型收缩率为3.1-7.7%。粉状树脂常采用使用烧结方法成型,烧结温度360-380度,不可超过475度。 乳液树脂通常用冷挤出再烧结的工艺加工,可在物品表面形成防腐层。如需要求制品透明性,韧性好,应采取快速冷却。也可采取挤压成型,可以挤出管,棒,型材。熔体粘度随剪切应力的增大而减小。

聚四氟乙烯一般采用压缩成型的方法,也可采用柱塞式挤出成型。采用分散聚合法得到的树脂可采用糊膏挤出和压延成型。其具体工艺条件为:预成型压力随制品的形状、尺寸而异,但通常采用9.8—34.3MPa,加有填充料的树脂采用29.4—93MPa,对于加压方向的厚度约为600mm的大毛坯还需有20一30min的保压时间。
     在PTFE模压成型中还有将烧结的毛坯放进预热至烧结温度的模具内,—边加压,一边冷却的热压法;双向挤压的自动压缩成型法,以及利用流体加压的等压成型法。    挤压成型是利用PTFE的预烧结料进行棒、管及型材的方法。通常分为立式或卧式两种,但由于卧式生产管材料填充不均,故多用立式挤压工艺。其工艺条件如下:    ①圆棒直径为13至40mm,模具尺寸为15.1至46.0mm,加热长度500—1100mm,加热温度为400一350℃,冷却长度为150—200mm,挤出速度为4—1m/h。   ②管材直径为Φ15一Φ40/Φ8一Φ25,料缸内径和芯棒外径的尺寸为Φ16.5—44.5/Φ8.9一27.8,加热长度为350一800,加热温度为400一350℃,冷却长度为150一250mm,挤出速度为3.8一1.4m/h。PTFE挤出技术的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提高挤出速度和一次成型多根制品。    分散型PTFE通常采用糊膏挤出成型法,首先将分散型PTFE树脂和挤出助剂如粗溶剂汽油(b.p.为90一120℃)或白油混合,放于玻璃或不锈钢瓶中滚转30分钟,使其均匀分散吸收,放置8—12h,压成毛坯置于挤出机料腔内,压力0.69—3.43MPa保压时间30一60秒。采用以工艺制成的挤出物需经连续干燥炉(100一300℃)将挤出助剂去掉。再进入烧结炉中烧结(360一380℃)烧结后迅速冷却即可得到良好的制品。    糊膏挤出小棒(Φ10一Φ30)后,还可在烧结前送至压延机进行压延成膜,这就是所谓生料带产品。具体成型条件为树脂100份,助剂27份,压缩比(R、R)30,机头温度50℃,挤出品形状50×14mm,压延辊筒直径500mm,辊筒温度70℃,压延速度28m/min,一次压延成500×0.1mm的生料带。    聚四氟乙烯以外的含氟树脂可采用热塑性树脂的成型方法如模压,传递模塑,注射、挤出、吹塑等。  ①模压法:这是古老的塑料成型方法。它适合于圆棒、板、套管等制品及形状简单,批量小的制品生产。    ②传递模塑法:传递模塑成型是将模具闭合,然后用高压把被成型材脂从料槽中挤到模具内而成型制品的方法。氟塑料传递模塑成型适合于生产批量小大型阀门、泵等制品。传递模塑可以成型高精度的制品,其缺点是原料消耗较大,所采用的成型压力通常在9.8Mpa以下,加工温度与注射成型温度相近。    ③注射成型;注射成型与通常塑料相同。它适合于加工承载器,仪器用接头、插座、管件、绕线轴、异形轴承、阀门、泵壳及叶轮等多种制品。  ④挤出成型:挤出成型适合于成型薄膜、管材、棒材、单丝、电线**等制品。    含氟共聚物在成型过程中会放出微量的单体及热分解物,故对设备和模具有耐腐蚀的要求,一般采用含金材料如H合金等制造。    氟塑料的涂层成型有分散液涂布,本体涂层,静电涂体涂布,流动浸渍等多种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需要将基材表面进行脱脂、洗净和粗化喷砂处理。    涂层的厚度可以重复喷涂直至达到所需要的厚度(目前水平为:0.35mm/次,最终厚2mm)。 氟塑料制品可以进行二次加工,其加工工艺条件为:切削速度:加工件直径在200mm一500mm时.为200r/min以下,直径在50mm以下为750一800r/min。车刀前角要大于20°一45° ,进刀量粗加工为0.5mm/r,精加工为0.01mm/r。

聚四氟乙烯(PTFF)薄膜的特殊生产方法
从管道外保护层、电器元件的绝缘层,到做饭用的煎锅的防粘锅层--PTFE薄膜的用途广泛且多样化。和人们想象的有所不同,PTFE薄膜不是吹塑生产,也不是流延工艺生产,从一个圆柱体毛坯削出薄膜。这种用于削剥PTFE薄膜的机器需要很高的质量和精确度,Keller公司制造的剥膜设备采用了无摆动的设计,使设备运转时准确旦无配合间隙,保证了薄膜的质量。

聚四氟乙烯(PTFF)属于氟化材料家族中的一员,该材料具有高度的恒温性。这种材料是不可燃的,所以它被用来做绝缘材料。在所有固体塑料中,PTFE具有最低的摩擦系数。它的持久抗弯曲强度明显超过了其它两种氟化塑料――氟化乙丙烯(FEP)和氟化羟氧基烷(PFA)。不过PTFE也有弱点:它在327℃以上仍具有很高的熔液粘度,而且有很高的缺口敏感性,因此用普通的成形法,如挤出、注塑和吹塑方法,很难用在PTFE加工上。

图 1: PTFE薄膜
压力避免毛细孔

与聚乙烯薄膜的生产不同,在把白色粉末变成薄而透明的PTFE薄膜之前,还必须进行一项工作,即在室温下将PTFE原料压成预成型块,然后将这些预成型块加热到结晶点温度以上,也就是熔点以上进行烧结,使其结成不溶性的烧结块(毛坯)。这里建议加热温度最好在380℃左右。经过烧结以后,PTFE毛坯的密度将根据其加工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晶体的不同在2.1到2.3g/ml之间。如果冷却过程比较缓慢,则密度就比较高。这时材料将具有高晶体度、高硬度和高型态稳定性。在压力下进行烧结则能使毛坯获得较高的密度和强度,而且没有毛细孔产生--这是获得超薄膜的前提条件。

图 2: 用来削取薄膜的坯料
在完成了上述的预成型烧结之后,就可以进行削膜工作了。Keller公司就提供适合各种类型的削膜机。该公司成立于一百多年前的1895年,在这一行业中Keller公司的PTFE削膜机是这个位于北威州的机械制造厂的优秀产品,并在这一有限的市场中位居前茅。

薄膜厚度最薄可达25微米

Keller公司制造的这种削膜设备的机器底座分成左、右两部分,它们是用坚实的厚钢板焊接而成的。齿轮箱和主动轴装在右底座上,液压夹紧轴在左底座上。在两个底座之间是用伺服电机驱动的刀架,刀架的运动是无摆动滑动。刀架有上下位置,上面的位置可调节,从而避免滑动面之间产生间隙。推动刀架运动的足一个钢球丝杠。可调节式液压夹紧轴则支配无间隙随动的定心顶尖,因为液压夹紧轴是被动轴。

图 3: 削切PTFE薄膜的削膜机
这台设备的最宽削膜宽度为1.6m宽,根据客户要求可加宽到2m。削出的薄膜最薄可达到O.025mm,最厚可达到6.3mm;从最薄到最厚的级跳为O.001mm。用来削膜的毛坯直径最大为800mm,毛坯芯轴的直径为155mm。对于比较窄的削膜宽度,公司可在设备上配置一个辅助(坯)块,它同设备上的其它部件一样,都靠一个电动锁紧装置来保证运转的准确性和无间隙。

削膜设备上用到的所有操作元件都集中装在一个信号机上,信号机装在右机座上并可向各个方向转动。机器操作人员可以在这个信号机的控制盘上通过按钮操作机器,比如装毛坯或者进刀等。削膜的厚度和削膜速度也是在这个控制盘上事先选定的;当膜厚度和毛坯转数被定下来后,电子控制器就自动决定了进刀速度。

楼主:
呵呵,偶是想焊接这个东东,但是它总是和不锈钢模具粘起

 所以想到,在拉管的时候它为什么不粘呢?一般塑料拉管都有脱模剂,但常见脱模剂熔点都不够高,莫非是用石墨当脱模剂的?

网友A:
你去搜"聚四氟乙烯加工工艺",会有你要的工艺

楼主:
好的,呵呵,我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