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8-09):
  彩色电视机常出现的故障有那些?  对应的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去这里下,只要你硬盘够大,里面的东东随你拖

注意: 一定要"拖"哦!

/pub/电子书库/应用电路专辑/国内流行中外彩色电视机常见故障维修660例.rar
下载方法:
1. 先点下面这个地址:
ftp://ic21@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应用电路专辑/
2. 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时,把你需要的东东拖到自已硬盘就行了, ftp的用户名: ic21 , 密码: 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