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地问题

楼主(2008-08-09):
pcb布板最后通常大面积铺铜,这块铺铜是接电源0v的地,还是机箱外壳地?

网友A:
一般是电源0v的地

网友B:
电源地

接电源地,没有强电外壳就不要接地,不接地的外壳也可起屏蔽作用

楼主:
不是说电路板上要求有一根线连到机壳上然后机壳接到大地

网友C:
可能属于单点共地?

楼上说的可能是可能属于单点共地这种情况吧,PCB铺铜一般都连接至GND,而且有的采用90度,也有采用45度,还得注意尽量减少孤岛的形成哟

楼主:
to bracelet54

如果我的pcb板要接外壳地,那么这根线连到电路板上的什么地方?边缘的四个定位孔么?

网友C:
回复6楼

一般情况下,PCB铺铜都是与GND相连,然后通过固定螺钉与外壳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