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驱动芯片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8-08-16):
测试IR2111性能(如图,自举电容为1UF电解电容,自举二极管为UF4007快速恢复二极管,试验时VCC只接了10V)
1.当输入是小于5V的任意电压时,LO输出是高电平VCC.当输入电压大于5V时,LO输出为低电平零.   为什么5V算是高低电平界限呢?不应该是0吗?
2.不管输入电压多大,HO和VS的输出一直是5V???既不是零也不是VCC.5V是从哪来的?
3.当把VS接地时,不管输入电压多大,HO和VS的输出就一直是零???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现上述情况?(是管脚接法有问题?)我刚刚接触这个东西懂之慎少,希望大家帮帮忙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上一齐探讨下吧

我4年前以经接触这东东了,5v是个ic内部设定的值,in是0v-vcc,

楼主:
楼上

如果是设定值,HO的输出为什么一直是5V(算是低电平吧),而一直没有输出过VCC呢?如果我想用单片机给2111输入信号那输入岂不是一直小于5V吗?相当于一直输入低电平,也起不到控制作用了?难道不能用单片机给控制信号???

网友A:
ir2111 cpu不能直接控制的!

楼主:
请问楼上

那要怎样给2111控制信号啊?本来想把单片机输出的方波给2111呢!???
这种驱动芯片不能用单片机给信号???

网友B:
唉,I fu le U

不看DataSheet的吗?

连IR2111是怎么回事的都不知道,测什么测啊???

楼主:
楼上

我看过了呀是英文的 Vin的范围是-0.3-Vcc啊 为什么不能用单片机给信号呢?HO一直没反应啊?请前辈指点,我的确是不怎么懂啊以前没接触过 谢谢

网友A:
你好闷啊!

有个小朋友要取到雪柜顶层的饮料,也懂得用橙子加高......如果你是必要用CPU去控制IR2111那你就要用三极管提高个电压了.换IC吧!

楼主:
楼上

先谢了我的确挺闷的呵呵  可问题是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HO根本没反应啊???如果换IC要换什么型号的?请指点啊!!!谢谢

网友A:
烦烦烦!!! IR2111

IN是0-VCC  VS脚接地或接上输出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