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咋回事,为什么Lm3886一上电就会发烫(有图)

楼主(2008-08-16):
没有输入信号,输出也是空载的,但是一上电就逐渐发烫,我当初以为芯片坏另外,换了一片后还是同样情况,电源接的也对,查了好久一直没发现问题,请高手看看咋回事

网友A:
反馈太深了,自激震荡。

网友B:
个电路有点怪 你用它来干什么啊

象二楼说的反馈太深了吧,+ -供电的点解又有个输出电容呢?发热是自了.....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这电路太多有要改善的地方了。

你去GOOGLE 找一个LM3886  的SPEC来看一下再说吧。

楼主:
谢谢

我对模电不是太懂,我想问一下:
1.反馈太深了,是什么意思?
2.为什么反馈太深会导致自激震荡
3.如何改善这个电路

网友C:
唉,先去下载DataSheet,按照推荐电路来搭

不要自作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