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听别人念“串行”为chuan hang?

楼主(2008-08-17):
简单查了下,应该是xing的音,不知哪位手边有现代汉语词典,帮确定一下。
感觉专业人士把专业术语都能读错真的是不该!

还有51,大家一般习惯读yao音,还是yi音?
我自己一般是yao音,感觉yi音超别扭,不知这个有没标准,或许仅是习惯吧!
51在国内很有历史了,不知哪位前辈能介绍一下这个“51”是yao还是yi。
我是习惯yao的,呵!

网友A:
把那个"带头大哥"揪出来,哈哈

关于“栅”字的读音,过去只有一个,即zhà.“栅”字常与“栏”字连用,读作zhàlán.“栅栏”就是古代穷苦农民们的一种门.这种门是用一个“日”字形大木框为框架,再用许多树枝条纵向密密麻麻地固定在“日”字形大木框内.“栅栏”一般用在从土墙上挖出的门形缺口上,用来拦挡人或牲畜等.

“栅”字是象形字,“栅”字右边的“册”字,旧体为“册”,它周边及中间的横笔代表“日”字形木框,中间的竖笔代表纵向密密麻麻的树枝条;“栅”字左边的“木”字,代表“栅栏”是木质的.

上述两段内容就是“栅”字唯一读作zhà的来源.

但是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字典中,“栅”字又多了一个读音shān.这个shān的读音来自我国光学教授和电学教授的错误.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牛顿(Isaac Newton,公元1642.12.25~1727.3.20)通过三棱镜做色散的光学实验时,发现三棱镜中出现的五颜六色的光条纹很像农村土墙上的“栅栏”,所以便把这些光条纹命名为栅栏(grating),为了突出它是光条纹,人们又把由光的色散形成的栅栏(grating)俗称为光栅栏(grating).中国的翻译家也就把grating(光栅栏)翻译成光栅栏,简称为光栅.因此,“光栅”一词中的“栅”字仍然读作zhà.

后来,国外电子学家发明了阴极发射电子、阳极吸收电子的电子管,阴极、阳极之间还增设一金属网格状电极,来控制阳极吸收电子的多少,并把这个金属网格状电极命名为网格极(grid).因为网格极的形状很像农村土墙上的“栅栏”,并且网格极的作用也和“栅栏”拦挡人、畜一样挡电子,所以中国的翻译家便把grid(网格极)翻译成栅栏极,简称为栅极.因此,“栅极”一词中的“栅”字仍然读作zhà.

再后来,中国的光学教授在教授“光栅”时,由于不认识“栅”字念什么,但知道形容女子走路姿态的“姗”、形容瘸子走路姿态的“跚”、海中珊瑚的“珊”、删改**的“删”都念shān,所以也就把光栅的“栅”(zhà)错念成shān了.

中国的电学教授在教授电子管的“栅极”时,也由于不认识“栅”字念什么,但知道形容女子走路姿态的“姗”、形容瘸子走路姿态的“跚”、海中珊瑚的“珊”、删改**的“删”都念shān,所以也就把栅极的“栅”(zhà)错念成shān了.

中国的光学教授和电学教授把“栅”(zhà)错念成shān的事,引起了中国文字专家的注意.他们的注意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只知道“栅”字仅有一个读音zhà.现在又从光学教授和电学教授那里学到了另一个读音shān.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便在以后编字典时偷偷地加上了shān的读音,并且还加上了:在光通过三棱镜时形成的“光栅”和电子管的“栅极”中,“栅”字读作shān.二是知道光学教授和电学教授把“栅”(zhà)错念成shān了,但感到光学教授和电学教授都和自己一样,是有知识的头面人物,只好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便在以后编字典时偷偷地加上了shān的读音,并且还加上了:在光通过三棱镜时形成的“光栅”和电子管的“栅极”中,“栅”字读作shān.

于是,“栅”字的另一读音shān,就在上述的以讹传讹中形成了.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去像纠正在某些单位的大门上把“欢度春节”写成“欢渡春节”的错误那样,去纠正把“栅”(zhà)字读作shān的错误.这大概是因为,人们畏惧文字专家的权威吧!

网友B:
无所谓吧,有兴趣你还可以问问广东人用白话怎么读的……

网友C:
行是行走的意思,串行,就是排成一串行走过去。

另外还行波,也是行走的意思,行走的波。

网友A:
行扫描总不能读成形扫描吧,哈哈

网友D:
行列? 形列?

看你怎么理解了

你可以认为、甚至**自己的是对的,但没权去否决、嘲笑别人

至于51,1本来就是1,不管读一还是读妖还是读汪还是读别的什么,别人都知道你说的是1就行了...

网友E:
俺们读

fifty-one

网友F:
电子管中有个电极叫栅极

本来就是“栅栏”的意思。
不知道哪位大师读成shan,结果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读shan。查字典,说是“栅(shan)极,电子管中的一个电极”。
这可能是从物理中的“光栅”被误读连带出来的。

网友G:
北京前门的大栅栏的“栅”念什么?

刚到北京的时候就被人笑话过;
搜狐拼音不错,能打出这个词组来,谷歌不行~~~~~~`

网友C:
就象正弦(xián)函数,老是有人念正玄(xuán)函数……

还说用拼音老打不出来,倒塌…………

网友D:
呵呵,偶以前打这个字老打不出来:

坟

PS:
电视的“行输出”、“行扫描”也老是听人读错:-)

网友H:
呵呵,我还听到有人把神州行读成神州hang的呢

RT

网友I:
神州航那个最强

哈哈

网友J:
厉害

chunyang大侠知识真丰富,连yao的来历都知道这么清楚。

网友K:
行扫描的行是行列的行

网友K:
俺现在还经常要说洞凉拐狗来的

楼主:
还真没注意栅字居然也是多音字

栅栏、栅极,只是不会读错,哈!

一直以来都**用拼音打字,并且禁用了紫光的模糊音设置
正弦当初也是,老打不出来,后来一查原来如此

涨见识,谢谢老大及前辈,哈

网友F:
老tyw说错了一点

光栅是 夫琅和费 首先做出来的,那是牛顿之后很久的事。
牛顿发现三棱镜产生光谱,但牛顿是主张光的微粒说的,从未考虑过光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