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电压通讯比485还可靠吗?

楼主(2008-08-18):
(无正文)

网友A:
它是既传电源又传信号,电压高点线路损耗小。

网友B:
LZ听说过电网载波这个东西吗?

网友C:
工业上常用电流环通讯

电流环的供电电压则是24V,在负载不算太大的情况下,2线即可解决远距离可靠通讯的问题,楼主看到的应该是电流环。用单端电压信号通讯是很容易受扰的,提高电压可以提高噪声容限,但程度有限,特别是对于共模型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