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中纠错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8-08-18):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人硕士论文,内容忘记了,大致意思就是窜行通讯中若接受的数据错了,自己可以纠正过来,具体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纠错的方法有很多,找数字通信原理来看吧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求,所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看纠错编码去

网友C:
最常用的前向纠错,CRC校验,多着呢

网友D:
记得好象有一个方法叫着:汉明码

楼主:
CRC只是校验吧,不能纠正

网友E:
串行中简单纠错,用汉明码就可以了!

网友F:
汉明距离

印象中有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传8*8的一个阵列也就是64个数。
每一行后面加一个行校验(异或校验,不要用CRC)
每一列加一个列校验,如果只错一个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行校验和列校验出错的那个轻松的找到出错的那个并校正过来。

8*8的数据,汉明距离是8*2+1=17,也就是错一个的话,理论上要多发17个数才能校正出来。发的总数是(8+1)的平方。

理论基本就是这样了。

网友G:
严格说应该是“查错”

网友H:
冗余信息

网友I:
先检后纠,

网友J:
re

汉明码 是可以 实时纠错的 NAND 控制器 就是硬件 ECC 也是 汉明码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