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08-08-18):
请教各位:一个LM393温度范围是0度-70度,问题是起出这个范围外IC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不工作...不稳定...又或者会坏....

网友A:
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首先是参数无法保证手册中载明的规范,然后再出现其他问题,最终无法正常工作直至永久损坏,具体过程跟越限的程度、时间和IC的个体素质均相关。

楼主:
谢谢你chunyang

我做的产品就是要考虑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