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时基IC的7脚有多高的耐压,能直接驱动不?

楼主(2008-08-25):
(无正文)

网友A:
555是低压器件,耐压无法满足

如果是控制220V交流的通断,用可控硅更方便。

网友B:
负载电阻多大

楼主:
回复主题:555时基IC的7脚有多高的耐压,能直接驱动不?

可控硅的输出波形不好,原设计的输入是高压直流,改成全桥+高压电容(未画)勉强能接受,所以不考虑用可控硅,除非有更好的方法。开关管是为了后端的保护用的,在过压或过流时能瞬间切断电流,还能自动恢复正常。
负载电阻是等效电阻,电流在20~300ma之间。
to chunyang:
图中需要增加些什么元件,才可以匹配驱动这个开关管?我这方面经验不足,最好能给个具体参数什么的,谢谢。

网友C:
按你这个图,N-MOS是线性输出不是开关输出

555的连接也不对呀

网友D:
这个是555开漏的那个脚么?

印象里面36V是可以承受的。手册上有。。

网友E:
唉,请珍惜生命。

网友F:
555好多的资料啊,有空看看吧

网友G:
比较危险

建议用555产生控制脉冲控制脉冲变压器 在去控制功率元件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