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思路问T?

楼主(2008-08-25):
1、智能设备(其功能可以记录现场温度及时间,并存储在存储器中,待计算机管理软件来提取);
2、计算机管理软件(可以对智能设备校正时间,实时读取记录,也可以向智能设备发送指令提取记录);
3、智能设备由单片机+TCP/IP芯片实现;
4、计算机管理软件通过TCP/IP Socket套接字实现与智能设备的通信;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智能设备充当Server呢?还是计算机管理软件充当server?
   如果计算机这边充当Server,那么,智能设备一上电就应请求连接报务器,一旦建立连接就应实时保持连接,否则,如果用户不定时要执行校正时间功能,就无法实现了,因为,没有连接,无法通信,对吧。而保持连接1台设备还行,如果设备多了,计算机这边就耗资源太大。
   如果单片机充当server,在实时状态下,计算机只能通过“轮询方式”对每个智能设备进行询问是否有数据可上传来实现,导致实时性能差。

网友A:
校正时间

设备应该自带高精度的时钟,在一定时间内无需校正,也能保持与服务器同步。
一个普通的RTC就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