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8-26):
补充

表笔2接器件的1脚in,表笔1接器件的2脚out,器件3脚接地

网友A:
外围不画,电源也不要?那2的电压如何高的

楼主提供信息太少,据上判断是火星人发明的器件

网友A:
2楼才补充,害我把1/2搞反,还有问题

输入正方波,输出带负直流的方波吗?

楼主:
输入是正方波,输出好像不是负直流

楼主:
外围电路

外围电路就是:
器件1脚接io
2脚悬空
3脚接地

用io输入方波,就看到示波器的图形了。。。。

网友B:
估计就是一个普通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C:
奇的是不用外接电源就能放大信号

估计lz没交代清楚
输出脚有可能是oc门,要接负载才能看到放大波形

网友D:
哈哈~~~那不就是一个三极管么~~~

楼主:
不会是三极管

不会是三极管吧,三极管不能输出负电平吧。

网友E:
我不信你把输出外围断开还能出负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