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AD6仿真问题

楼主(2008-08-27):
一直用protel99se-AD6,很少用过它做仿真,今天没事拿来练练,出现报错:
[Error]    XSpice    doAnalyses: Matrix is singular

删除电容或电感都能通过,唯独图示总通不过,望高手指点下,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将电容电感的值大范围修改再试试

网友B(2012-06-17):
我今天也碰到了,求解啊!

网友C:
你这是两个N-MOS的半桥驱动啊,想测试什么,想看Vgs(th)为多少时,导通?导通电阻多大?
Q1为高端驱动,V2的幅值必须为V!+Vgs(th),Q1才可能可靠导通。需要自举的。
Q2为低端驱动?但因为V8的存在,可能也不是了。

结论:
    你的电路图在原理上就有问题!好好看看MOSF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