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测活塞距离--续

楼主(2008-08-27):
前段时间一直在本版面发贴,求助一个关于无接触方式随时检测气缸内活塞位移的帖子,活塞行程大概23mm。

现在要用,红外编码的方式去测,价格也合适。但是这种方式测得的是相对量,不是绝对量。就是每次得结果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才能知道气缸的现容积

这样在断电的时候,如果活塞被移动了就不知道了。请问采用什么方式才能让下次上电时,首先检测活塞是否被移动过?

现拟采用磁传感器和永磁体来检测,这样,在下次上电后,先检测磁强度变化,如果变化了,就知道在断电时,活塞位置被动过了。请问这种**位置的方法可行么?
有更好的方法推荐更好!谢谢!

网友A:
来电后

来电后,先让活塞走一个行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编码带

我用过编码钢带,给出的是绝对位置,还真没见过测相对位移的

网友C:
关键是要把起始点标定好

一般光栅尺每隔50mm会有一个绝对编码参考点,利用这个参考点定位起始点

网友D:
曲轴半径未知么?

检测传感器角度就可间接求出,量活塞干嘛Y?
磨损?几个丝就地震了
控制气门的正时齿轮一百年前就精确到度了

楼主:
回二楼

来电后,先让活塞走一个行程。
什么意思?

网友C:
定标呀

机床控制里有一种叫"反靠定位"的,即不是直接运动到参考点定位,而是过参考点再反靠到到参考点来定位,这样做可以消除传动链的运动间隙,以实现精密定位.

楼主:
不明白

楼上定标什么?

我们是自己买的红外发射对管,自己画的黑白相间编码盘,所以是测得得相对量阿,不知道绝对量是怎么测得的?

“ 曲轴半径未知么?

检测传感器角度就可间接求出,量活塞干嘛Y?

”怎么检测传感器角度?

网友C:
你的编码盘还缺少一个周信号(零位标志)

这个周信号在盘上要与黑白相间编码孔错开半径,每周只发一个脉冲
(直线编码的话可做成平行的)
定位时把活塞退到到底,在退的过程中记录这个周脉冲及收到周脉冲后所经过的编码脉冲数,当这个编码脉冲数不再增加时,这就是零位了.
有可能周脉冲不止一个,则以最后一个周脉冲及其后续脉冲数为准.

楼主:
re

谢谢您!这些天的献计献策!只是您讲的我还没看懂,没法把思想移植到项目中,继续看!

网友C:
你的编码盘只有一圈孔是不够的

还应该做个一圈只有一个孔的零位标志
例如你的编码孔排列在50mm直径园周上,你可以在40mm直径园周上再增加一个零位标志孔,另外装一组红外收发器来检测这个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