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继电器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单片机通过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是很常见的电路。mcu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继电器动作。
最近在坛子里转悠的时候发现有人提出在可靠性比较高的场合,使用一种“交流驱动”电路,使得mcu输出方波信号时继电器才动作,而输出单一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候,继电器不动作。不太明白!
不知道哪位可以给出电路图,给大家解说一番,这厢有礼了!

网友A:
避免单片机死机时,继电器长期通电

楼主:
两位说得都有道理

只是找不到这样的电路图,哪位肯麻烦一下把图贴出来给大家分析分析,感激不尽!

网友B:
主要是用电容隔值再倍压整流

再给驱动

网友C:
真是好办法,有价值。

楼主:
to hjh2008

哈哈,能否给出电路,比较晕。

网友B:
我也没有啊

只知道原理,不过这电路应该不难,可以自己弄的。

楼主:
元件的选择上应该比较讲究。

请哪位大侠一显身手!

网友C:
请哪位大侠一显身手!

网友D:
有大侠提供一下参考电路吗

网友A:
楼上发了两个忽悠人的电路,呵呵...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我刚发现了有问题,删掉了

还是被LS的看到了,

网友F:
电路

              VCC                                    VDD
               |                                      |
              3.3k                                    |
               |                                      |
      P1.7-----+--||--+-|>|----+---- 2803 ----继电器--+
                      |        |
                      |        |      |
                     ---      ---     |
                     /       ---     |
                     -+-       |      |
                      |        |      |
      地  ------------+--------+------+

网友G:
应当是日本人发明的一个东西

曾经看"索尼源流"一书里有记载.当时二战后,索尼公司还叫东通工的时候.一个索尼公司的工程师发明的.叫频率继电器.只有正确的频率输入时,这个继电器才工作.其他频率的信号输入它不工作.后来还用于军用的潜水艇和军舰上了.

网友H:
频率继电器,长见识了。。。

网友A:
张骏洋 说的是谐振继电器

与楼主的问题无关。

网友E:
16楼dengm发的电路和我删掉的不是一样的吗,

用14楼的说法: 楼上发了个忽悠人的电路,呵呵...

网友D(2008-10-17):
有可行性的电路参考或者思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