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仪表上类似红外触摸按键,是啥

楼主(2008-09-03):
老外的仪表无需开盖,直接在他的玻璃面板上按,里面的有一类似红外发射和
接收2个小灯的小黑色东西,我想应该是光电开关之类,当手指放在玻璃面板上时,挡住,应该说是把发射出来的光发射回去,然后接收灯接收此信号,认为有一按键,好东西啊,这样仪表在现场就无需开盖,特别是在防暴场合。
不知这种光电按键名称叫啥,市面上有卖吗??

网友A:
嘿嘿 我也在找这个

准备用在产品上

网友B:
上个照片看看吧

说不定以后也用得着

网友C:
LG手机上用的不就是这个

巧克力、KX208好像都是,去修手机那买一个零件回来测测

网友D:
这种东西好,但如果灰尘太多,会误动吗?

楼主:
应该是红外发射对管

我打开看了,里面2个灯,一个透明的(发射),一个黑色(接收),

网友E:
应该是光触开关吧.

实际就是红外收发对管,有点像公共厕所小便池上的红外冲洗传感器

网友F:
红外对管

因该是红外对关,我们澡堂的淋浴就是这样的

网友G:
反射型的红外管嘛。。。

楼主:
国厂的工控仪表很少有这样功能的,老外的考虑多阿

成本上应该不会增加很多,为啥国厂的不学习呢??多好,现场设置参数不需开盖

网友H:
成本不会增加吗?

我感觉红外收发要调制解调的吧?

网友I:
带密码操作

“这种东西好,但如果灰尘太多,会误动吗?”
带密码操作,可防止误动作

网友J:
HP的笔记本上也有这样的按键,到时候我拆开瞧瞧

网友K:
我这边看到他们有电容的

我这边看到国外有电容的,采用电容蛮多多的。用的还可以
也有磁通的,有磁(手)靠近,就导通
红外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L:
估计红外功耗大

网友M:
RE

就是普通的红外对管

楼主:
不得不说 老外考虑就是周全阿

网友N(2010-03-06):
应该不是普通的红外对管,因为普通的红外对管功耗太大啦

网友N:
这个东西哪里可以买得到哦

网友N:
电容式的,要注意可靠性,不是可以用就好。
引用 网友O:

应该不是电容式的,就是后面这种

网友N:
继续顶上去

网友P:
电容式的触摸按键比较老的类型还有怕水的缺点(水里可以积聚电荷),因此个人觉得电感式的触摸按键更好,可以直接做在金属面板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