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大牛们进来解释下!!

楼主(2008-09-0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级??

超声波的激励电路??

网友C:
re

记住一点
滤波电路,其实是阻抗分压
由于抗性原件对不同频率具有不同阻抗和不同的相移,因此可以高通,低通,各种通

直观理解时,考虑边界值,频率等于0和无穷,就可以很清楚理解电路的状态了

很简单

网友D:
re

不像射频电路
另外Q201射极都没有直流到地,怎么玩?

网友E:
re

这好像是一张脉冲调制原理图啊

网友F:
不是射频的。

1/sqrt(1mH*3900pF)=1/sqrt(4mu)=0.5*10000*3.16=150000
150K以下。
按照这个参数算出来,不是射频电路用的。

猛的看样子是一个射频的放大+匹配电路,但是实际参数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