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x的奇怪问题,迷茫。。。

楼主(2008-09-06):
程序很简单
RB3 = 1;
RA4 = 1;   //开灯
RA3 = 1;
RA2 = 1;
RA1 = 1;
RA4 = 1;
RA3 = 1;

奇怪现象出现了:
其他管脚置一
RA4就被清零,
但是其他管脚之间却不影响
RA4还能再打开,但是其他管脚置一,还是再次被清零

RA4上拉,管脚输入输出设置,io设置都没有问题。。。。。
用的是picmate2004仿真,仿真环境是mplab8.02

很迷茫。。。。。。。。。。。。。。。

楼主:
re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请你自己看看87X的手册

上面写的很清楚,RA4的结构和其它IO的结构是不同的,类似于模拟电路中的OC输出,也就是说,RA4不能输出高电平,因为它根本没有上臂的那只管子。。。

另:建议你使用16F88X代替16F87X,价格更好,性能更强。。。

网友B:
俺也遇到过上拉也不行,不是OC问题,只好放弃此脚.

网友A:
读-修改-写问题。。。

出现此问题一般和你的外围电路有关,使用PORTA影子寄存器处理解决。

unsigned char    PORTABUF;

void main(void)
{

PORTA=PORTA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