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浸硅胶"处理的确防潮效果怎样?

楼主(2008-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防潮处理浸的聚氨酯胶。。。

硅胶太贵也不容易发泡处理,只有少数厂家使用浸硅胶工艺,多数都是聚氨酯胶,包括很多洗衣机控制板

网友B:
用过环氧树脂.

网友A:
环氧树脂在-25度以下会严重脆化,不推荐

且环氧树脂去除比较困难,不利于生产中的维修,且因为环氧树脂凝固后为刚性,在生产中如果打算临时检测某点电压等,检测仪表的探头很难刺穿它,但如果是硅胶或者聚氨酯胶则可比较轻易的刺穿检测,小头径的探头刺穿后一般不需要特别补胶,硅胶或者聚氨酯具备一定弹性,基本上问题不大。

楼主:
聚氨酯胶绝缘性怎样?

浸聚氨酯胶需要特殊工具吗?
浸后多长时间可以用?

楼主:
是不是要在真空条件下浸聚氨酯胶?

网友A:
应当不需要抽真空

呵呵,印象中使用了一个加工好的夹具注胶,绝缘性还可以。

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不是很清楚,我们的工艺员比较清楚,呵呵,我对此实际操作没有研究。

网友C:
用环氧树脂的多是为了保密

楼主:
环氧树脂和聚氨酯胶哪个容易买,使用方便?

网友D:
环氧树脂.

网友E(2012-07-03):
昨天我拆了一个板子,石蜡……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美的洗衣机里面用的是热熔胶。就是胶棒融化后给封住的,透明的。貌似又专用的机器,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F:
洗衣机的控制器我见到的厂家用的是三防漆

网友G:
用聚氨酯胶?是不是搞错了?这个是发泡剂啊,怎么用在电路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