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推荐一下电压型DAC吧.因为DAC0832太老了

楼主(2008-09-17):
大虾们推荐一下电压型DAC吧.数字信号进出,直接出来电压的那种.因为DAC0832太老了.
多列几个.PIN少一点的.通用一点的,精度不关心.
感谢中.

网友A:
老吗?74系列现在都没人说老呢

老吗?74系列现在都没人说老呢.
按你的要求,用单片机IO口做最好了,又便宜接口又简单(看你愿意做多简单了).

网友B:
你试下串行DAC,脚很少的

二线串行8位数模转换器MAX517的特性与应用(图)摘 要:介绍了二线串行8位数模转换器MAX517的特性,并以AT89S52单片机与MAX517的通信为例,详细说明了MAX517的硬件连接与软件编程方法。
关键词:数模转换器;MAX517;单片机;通信;应用引言
---在计算机的测控系统中,常要用到模拟输出,数模转换器(DAC)就是一种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电信号的器件。DAC根据输入数据的格式一般分为并行和串行两种,并行的DAC通常有8位、10位、12位和16位等,并行芯片进行D/A转换时,输出建立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0μs,但它们的引脚比较多,芯片体积大,与CPU连接时电路较复杂。有些应用并不太计较D/A转换的输出建立时间,比如在数控机床中,主轴电机通常由交流变频器来控制,交流变频器接受数控系统输出的模拟电压,当需要改变主轴转速时,从数字量转速的输入到模拟量转速的实现,由于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动,中间通常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一般需要1~3s)。此时,在数控系统中,选用串行DAC来控制变频器,即可满足要求,虽然输出建立时间比并行DAC稍长(通常也不超过100μs),但这样的时间与电机的启动时间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且串行DAC与CPU连接时所用引线少、电路简单,芯片体积小、价格低。
---当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时,对于单路的DAC,可以选用美国MAXIM公司生产的8位串行D/A芯片MAX517。本文将主要介绍MAX517的特性及其与AT89S52单片机的通信。
MAX517的性能简介
---MAX517是8位电压输出型数模转换器,它带有简单的双线串行接口,允许多个设备之间进行通信。MAX517使用简单的双线串行接口,只需要标准的微处理器提供2根总线与之相连,如图1所示。微处理器的SCL输出时钟信号,SDA输出数据。当微处理器的SCL传送时钟脉冲时,对于MAX517来说,最高频率不能超过400kHz,即波特率不超过400kbps。图2是MAX517的一个完整的串行数据传送时序。
---首先,微处理器应给MAX517一个地址字节,MAX517收到之后,给处理器一个应答信号;其次,处理器再给MAX517一个命令字节,MAX517收到之后,又发一个应答信号给处理器;最后,处理器将要转换的数字量(输出字节)送给MAX517,MAX517收到之后,再一次向处理器发送一个应答信号。至此,一个完整的串行数据传送即告结束。
MAX517与AT89S52单片机的通信
---对于AT89S52单片机来说,有两种方式向MAX517传送数据,一种是串行传送方式,另外一种是普通输出方式。
● 串行传送方式
---如图4所示,将AT89S52的RXD、TXD引脚分别连接到MAX517的SDA和SCL引脚,把AT89S52的串行口设置成工作方式0。此时,AT89S52 CPU的串行口为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其波特率是固定的,为CPU晶振频率fosc的 1/12,数据由RXD引脚出入,同步移位脉冲由TXD引脚送出,发送或接收的是8位数据,低位在先,高位在后。当一个8位的数据写入CPU的串行口发送缓冲器SBUF时,串行口即将8位数据以 fosc/12的波特率从RXD引脚输出(从低位到高位),发送完成时,置中断标志TI=1。采用上述传送方式时,正好与MAX517的串行口特性相吻合。详细的传送程序清单如下。
---CLR ES ;关串行口中断
---MOV SCON,#00H ;初始化,写串行口控制字,取工作模式0
---MOV A,#01011000B ;准备MAX517的地址字节
---MOV SBUF,A ;向CPU的串口发送
---JNB TI,$ ;送完8位否?若未送完,则踏步等待
---CLR TI ;若送完,则清TI标志
---JB P3.0,$ ;查应答信号
---NOP ;地址已送完
---MOV A,#00000000B ;准备MAX517的命令字节
---MOV SBUF,A ;向CPU的串口发送
---JNB TI,$ ;送完8位否?若未送完,则踏步等待
---CLR TI ;若送完,则清TI标志
---JB P3.0,$ ;查应答信号
---NOP ;命令已送完
---MOV A,#xxH ;准备MAX517的输出字节
---MOV SBUF,A ;向CPU的串口发送
---JNB TI,$ ;送完8位否?若未送完,则踏步等待
---CLR TI ;若送完,则清TI标志
---JB P3.0,$ ;查应答信号

---NOP ;输出字节已送完
---RET
---值得注意的是,MAX517的+5V SCL在接收CPU送来的脉冲信号时,fmax=400kHz,而CPU的串口工作在方式0时,从TXD引脚输出的脉冲频率fTXD=fosc/12。这样,就要求fTXD=fosc/12≤400kHz,即fosc≤4.8MHz,也就是说,CPU的晶振频率不能超出4.8MHz。对于机床数控系统来说,选用MCS-51系列单片机作CPU时,若fosc≤4.8MHz,虽然照顾了MAX517的数据传送,但会导致系统的处理速度大大降低。因此,采用CPU串口方式0进行数据传送的方案,要视具体场合,在高速场合,通常不可取,只能用在低速场合。另外,采用串行传送时,CPU就不能再与其他系统进行串行通信了。
● 普通输出方式
---在普通输出方式下,可以通过CPU的2根输出线,或系统扩展输出芯片(如8255A)的2根输出线与MAX517进行通信。图4中采用的是AT89S52的P1.1、P1.0两引脚,分别与MAX517的SCL、SDA两引脚相连接。CPU遵照MAX517的工作时序,通过其P1.1引脚在必要的时候主动地输出单个的时钟脉冲,作为时钟信号,然后从P1.0引脚逐个地输出地址字节、命令字节和输出字节。在普通输出方式下,串行数据传送的软件流程如图5所示。在数据的传送过程中,必须遵守以下的约定:
(1)起始条件
---传送没有开始的时候,CPU 先将P1.1置高,使得MAX517的SCL=1;然后CPU控制P1.0由高变低,使得MAX517的SDA产生负跳变,标志着传送的开始。
(2)中间过程
---中间过程需要传送地址字节、命令字节和输出字节。根据MAX517的工作时序,当且仅当SCL=0(即P1.1=0)时,SDA才能产生跳变(P1.0由0变1,或由1变0);当SCL=1(即P1.1=1)时,SDA状态保持(即P1.0=0或1,保持不变)。
(3)终止条件
---当传送快要结束的时候,CPU先将P1.1置高,使得MAX517的SCL=1;然后CPU控制P1.0由低变高,使得MAX517的SDA产生正跳变,标志着传送的结束。
---在普通输出方式下,不占用CPU的串行口,不影响本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串行数据通信;并且普通输出方式的传送易于控制速度,不像串行传送方式对CPU的晶振频率有限制,因此推荐使用普通输出方式。
结束语
---在研制的机床数控系统中,选择AT89S52单片机作为CPU,采用本文提出的普通输出方式向MAX517传送数据,实现了对交流变频器的控制。应用实践表明,采用MAX517进行D/A转换时,硬件连接简单,软件编程方便,器件成本低廉,系统运行可靠。本文提出的单片机与MAX517的通信方式,对于MAX518和MAX519两种DAC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吴秀清等.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2 刘红玲等.实用微机接口技术.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
3 MAXIM. NEW RELEASES DATA BOOK. Volume V. Printed USA.1996
4 李华.MCS-51系列单片机实用接口技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3
5 王玉琳.CK-I型车床闭环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合肥工业大学.1991

网友B:
这个便宜一点

DAC7512     1.45美元      低功耗轨至轨输出 12 位串行输入 DAC
TI 德州仪器的数模转换器 (DAC) 系列包括高准确度 (+/- 1 LSB INL)、具有二或四象限工作能力的乘法数模转换器 (MDAC),可提供高性能解决方案。选择输出缓冲器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即低偏移、高电压、高速(高转换率)。
Texas Instruments 美国 TI 德州仪器半导体公司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 DAC 数模转换器  数模转换器 概述-  数模转换器 参数
8 位分辨率 DAC (23)
10 位分辨率 DAC (15)
12 位分辨率 DAC (55)
14 位分辨率 DAC (11)
16 位分辨率 DAC (45)
20 位分辨率 DAC (1)
8 位分辨率 DAC (23)
10 位分辨率 DAC (15)
12 位分辨率 DAC (55)
14 位分辨率 DAC (11)
16 位分辨率 DAC (45)
20 位分辨率 DAC (1)
8 位分辨率数模转换器 DAC (23) Part NumberDescriptionDAC5571具有高速 I2C 输入的低功耗 8 位 DACDAC5573具有 I2C 接口的 8 位四路 DACDAC5574具有 I2C 接口的 8 位四路数模转换器DAC9088 位 165MSPS SpeedPlus(TM) DAC,可伸缩电流输出在 2mA 与 20mA 之间THS5641A8 位、100MSPS、CommsDAC(TM) DAC、介于 2mA 至 20mA 的可伸缩电流输出TLC56028 位,30MSPS 单 DACTLC56208 位、10us 四路 DAC,串行输入、1x 或 2x 输出可编程、同步更新、低功耗TLC56288 位,10us 八路 DAC,串行输入,1x 或 2x 输出可编程,同步更新,低功耗TLC72258 位 5us 四路 DAC 并行输入同步更新二进制输入编码TLC72268 位,5us 四路 DAC,并行输入、单/双电源TLC75248 位,0.1us MDAC,并行输入,DSP 快速控制信号,简单微接口TLC75288 位,0.1us 双路 MDAC,并行输入,DSP 快速控制信号,简单微 I/FTLC76288 位,0.1us 双路 MDAC,并行输入,DSP 快速控制信号TLV56208 位、10us DAC 串行输入四路 DAC 可编程 1x 或 2x 输出,同步更新TLV56218 位、10us 四路 DAC,串行输入、简单 2 线接口、可编程 1x 或 2x 输出、断电功能TLV56238 位 3us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稳定时间/功耗、超低功耗TLV56248 位 1.0 至 3.5us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内部参考和稳定时间TLV56258 位 2.5 或 12us 双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稳定时间TLV56268 位 1us 双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内部参考和稳定时间TLV56278 位 3us 四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低功耗、H/W 或 S/W 关断状态TLV56288 位,10us 八路 DAC,串行输入,可编程 1x 或 2x 输出,低功耗TLV56298 位 8 通道 1/3 us DAC,具有串行 输入、可编程建立时间/功耗、低功耗和电源关闭功能TLV56328 位 8 通道 1/3us DAC,串行 输入、可编程建立时间/功耗、低功耗、自动断电、内部参考
10 位分辨率数模转换器 DAC (15) Part NumberDescriptionDAC2900双路 10 位 125Msps 数模转换器DAC5652双路 10 位 200MSPS 数模转换器DAC6571DAC6571:10 位数模转换器DAC6573具有 I2C 接口的 10 位 四路 DACDAC6574具有 I2C 接口的 10 位 4 路数模转换器DAC90010 位 165MSPS SpeedPlus(TM) DAC,可伸缩电流输出在 2mA 与 20mA 之间THS5651A10 位、100MSPS、CommsDAC、差动 介于 2mA 至 20mA 的可伸缩电流输出TLC561510 位,12.5us DAC,串行输入,低功耗TLV560410 位 3us 四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同步更新、可编程稳定时间和断电功能TLV560610 位、3 或 9 us DAC、串行输入、可编程建立时间/功耗、超低功耗TLV56082.7V 至 5.5V 10 位 8 通道串行 DACTLV5608IYE采用晶圆芯片级封装的 2.7V 至 5.5V、12 位和 10 位八路 DACTLV5617A10 位 2.5 双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稳定时间TLV5631具有内部参考的 2.7V 至 5.5V 10 位 8 通道串行 DACTLV563710 位 1us DAC,具有串行输入、双路 DAC、可编程内部参考和稳定时间
12 位分辨率数模转换器 DAC (55)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DAC2902双路 12 位 125Msps 数模转换器DAC2932超低功耗 29mW 12 位双路 40MSPS D/A,具有 4 个附加的控制 DAC 用于进行发送/接收路径控制DAC566212 位 200MSPS 双 DACDAC7512低功耗轨至轨输出 12 位串行输入 DACDAC7513低功耗轨至轨输出 12 位串行输入 DACDAC7541低成本 12 位 CMOS 四象限乘法 D/A 转换器DAC7545CMOS 12 位 乘法位数模转换器,与微处理器兼容DAC755112 位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55212 位、双路、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55312 位、双路、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554低功耗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 12 位 DACDAC755812 位、八路、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571低功耗轨至轨输出 12 位 I2C 输入 DACDAC7573具有 I2C 数字接口的四路 12 位 10us 数模转换器DAC7574具有 I2C 接口的 12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1112 位串行输入数模转换器DAC7612双路 12 位串行输入数模转换器DAC7613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14四路串行输入 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15四路串行输入,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16四路串行输入 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17四路串行输入 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2112 位并行输入数模转换器DAC762412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2512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714四路串行输入 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715四路串行输入,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72412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72512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800双路单片 CMOS 12 位乘数模转换器DAC7801双路单片 CMOS 12 位乘数模转换器DAC7802双路单片 CMOS 12 位乘数模转换器DAC781112 位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782112 位串行输入乘法 DACDAC7822双路 12 位串行输入乘法 DACDAC8043CMOS 12 位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811兼容微处理器的 12 位数模转换器DAC813兼容微处理器的 12 位数模转换器DAC90212 位 165MSPS SpeedPlus(TM) DAC,可伸缩电流输出在 2mA 与 20mA 之间THS5661A12 位、125MSPS、CommsDAC、差动 介于 2mA 至 20mA 的可变电流输出TLC5618A12 位、2.5us 二路 DAC、串行输入、可编程稳定时间、同步更新、低功耗TLV56102.7V 至 5.5V 12 位 8 通道串行 DACTLV5610IYE采用晶圆芯片级封装的 2.7V 至 5.5V、12 位和 10 位八路 DACTLV5610IYZ采用晶圆芯片级封装的 2.7V 至 5.5V、12 位和 10 位八路 DACTLV561312 位,DAC,并行电压输出,可编程设定时间/功耗,自动断电TLV561412 位 3us 四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稳定时间、低功耗和 H/W 或 S/W 断电功能TLV5614Y采用晶圆芯片级封装的 2.7V 至 5.5V 12 位 DACTLV561612 位 3us DAC 串行输入可编程设置时间/功耗,电压 O/P 范围 = 2x 基准电压TLV5618A12 位 2.5us 双路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稳定时间、在 Q temp 温度范围内运行TLV561912 位单通道并行 DAC,具有电压输出、低功耗和异步更新TLV5630具有内部参考的 2.7V 至 5.5V 12 位 8 通道串行 DACTLV563312 位 DAC,具有并行电压输出可编程内部参考设置时间、功耗、8 位微控制器兼容接口TLV563612 位 1us DAC,具有串行输入、可编程内部参考和稳定时间TLV563812 位、1 或 3.5us DAC,具有串行输入、双路 DAC、可编程内部参考和稳定时间、功耗TLV563912 位,DAC,并行,电压输出,可编程内部 参考,建立时间、功耗、1 通道
14 位分辨率数模转换器 DAC (11)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DAC290414 位 125MSPS 双路通信 DACDAC5672数模转换器DAC5674具有 2x/4x 插值滤波器的14 位 400 CommsDACDAC5675A14 位 400MSPS 数模转换器DAC880114 位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8802二路、串行输入 14 位乘法 DACDAC880314 位、四路、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8805Dual, Parallel Input, 14-Bit, Multiplying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DAC880614 位并行输入乘法 DACDAC904可伸缩电流输出在 2mA 与 20mA 之间的 14 位 165MSPS SpeedPlus(TM) DACTHS5671A14 位 125 MSPS CommsDAC,差动 介于 2mA 至 20mA 的可伸缩电流输出

16 位分辨率数模转换器 DAC (45)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DAC122116 位低功耗数模转换器DAC5686具有 16x 内插的高性能 16 位 500MSPS 双 DACDAC568716 位 500 MSPS 2x-8x 内插双通道数模转换器 (DAC)DAC712具有 16 位总线接口的 16 位数模转换器DAC714具有串行数据接口的 16 位数模转换器DAC715具有 16 位总线接口的 16 位数模转换器DAC716具有串行数据接口的 16 位数模转换器DAC7631串行输入 16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32具有串行接口的 16 位双路电压输出 DACDAC763416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4116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42具有并行接口和复位到中间等级功能的 16 位双路电压输出 DACDAC7643具有并行接口和复位到最小等级功能的 16 位双路电压输出 DACDAC764416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5416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7664数模转换器;四路、16 位、12uS 稳定时间、+/- 1 LSB DNLDAC7731具有内部 +10V 参考和串行 I/F 的 16 位单通道数模转换器DAC773416 位四路电压输出串行输入数模转换器DAC7741具有内部 +10V 参考和并行 I/F 的 16 位单通道数模转换器DAC7742具有内部参考的 16 位单通道并行接口DAC774416 位四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501乘法、低功耗、轨至轨输出、16 位串行输入数模转换器DAC8531低功耗轨至轨输出 16 位串行输入数模转换器DAC8532具有串行接口和轨至轨电压输出的 16 位双通道低功耗模数转换器DAC85342.7V 至 5.5V 四通道 16 位串行输入 DACDAC8541具有 1.8V 兼容并行接口和轨至轨电压输出的低功耗 16 位数模转换器DAC8544四路 16 位四路轨至轨电压输出并行接口数模转换器DAC855016 位、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 DACDAC855116 位、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552DAC8552:16 位双路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55416 位、四通道、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55516 位、四通道、超低短时脉冲波形干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560DAC8560DAC8571低功耗轨至轨输出 16 位 I2C 输入 DACDAC8574低功耗四路轨至轨输出 16 位 I2C 输入 DACDAC858016 位高速低噪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58116 位高速低噪声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81116 位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881216 位、双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881416 位、四路、串行输入乘法数模转换器DAC882016 位并行输入乘法 DACDAC8822Dual, Parallel Input, 16-Bit, Multiplying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DAC883016 位超低功耗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83116 位、超低功耗、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883216 位、超低功耗、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
20 位分辨率数模转换器 DAC (1)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DAC122020 位低功耗数模转换器<H5>TI 德州仪器数模转换器 DAC技术支持</H5>TI 德州仪器仪DAC 数模转换器产品选型与价格 . xls <H5>BDTIC 半导体事业部声明</H5>
BDTIC 半导体事业部所列出的美国报价单仅供预算参考,指美元报价(规定订量的每片美元,美国离岸价),如有修改不再另行通知。由于地区关税、商业税、汇率及手续费原因,国际报价可能不同。对于特殊批量报价,请与BDTIC 半导体事业部联系。对于评估板和套件的报价是指一个单位价格。

楼主:
谢谢大家,

to 二楼,我是要尽量简单化.
谢谢,大家,我早上就去电子城选几个

楼主:
Thank all.

感谢TYW,我现在在网上买了MAX517。18元一只,我只买了十只。先做实验看看。

网友B:
哈哈,lz很有钱哦,18元好买几个cpu了拉

用多余i/o口做R/2R d/a输出口也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C(2011-07-26):
回复 网友B:
T叔的R-2R电阻有错误,用了好多年没发现吗?
R19应该是200K,不是100K.(200k并200K=100K,再和100K串还原200K)

网友D(2019-06-05):
引用 网友B:
 DAC7512     1.45美元      低功耗轨至轨 ...

NHSA。放这么多东西。MCP4725模块,为什么不推荐,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