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呢,楼主还那么**。

楼主(2008-09-21):
为什么继电器通后,Vce电压不一样

网友A:
re

真服了,这两个电路中,当继电器导通时,VCE原理上看就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得出左边的VCE更大,
不过仿真了一下,确实没有这么大的差别.
觉得你太较真了,这个电路应该算是数字部的,应该只要关心导通与不导通就够了.也可能是这两个三极管有些差别

楼主:
请问楼上的

为什么左边的那个明显会大
电压如何算出来
两个电路工作起来差不多
主要考虑三极上的功耗
两种线路如果流过电流大的会,手摸上去会比较明显,热。
两个图,原器件用的完全一样

网友B:
中三极管的状态有关

右边电路压降0.1V不太可能吧,如果成立三极管都没法通,哪可能有压降?
先电路感觉左边要好一点,状态下功耗会低一些.光耦开关关闭状态看成一个电阻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网友C:
图一的本质是射极跟随器

有电压串联负反馈,管子不会饱和的。

网友D:
应该不一样

图一是发射极输出
图二是集电极输出
的确不一样

网友E:
真佩服楼主。

这是最基本的三极管应用常识。

楼主:
我们行内用的基本上是后一种

我忘了是哪个常识
只知道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VCE相当于导通,电压0.3V;
但问题是两个电路都进入了饱和状态了,为什么电压会相差0.5V
右边电路VCE电压绝对小于0.1V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除非LZ测试的实物不是这样接。

网友G:
两个玩意儿几乎等价

网友H:
图主楼可能扒错了

第二个图中光耦输出的上半部分接VCC,更容易出你上面的结果

楼主:
答复

11楼:如果照你的方法接,我想结果不是烧三极管,就是光藕。
9、10楼:两个线路的确有区别,不信大家可以仿真下。

网友I:
答复

左边继电器线圈做直流负反馈,

网友J:
你们也太搞笑了.

9楼是对的,两个电路压降是一样的.pc817与9013是接成达林顿复合管,当pc817导通时,那怕压降为0,也只不过是将9013的b极接c极,那9013最低也有0.6v的压降,两个电路并不存在E或C输出的问题.

网友K:
。。。

我想问

为什么 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
大家不信可以动动手吗

理论上讲是一样的(我的理论基础不是很好)
但问题的答案是建立在事实上的,
哪怕后一种图,把光藕去掉,高电平推动9013
VCE两端电压也是0.1V以下
不可能出现什么0.6V!!
我用的是12V继电器,限流电阻没必要。

网友L:
二个电路一模一样

只是串联得二组器件得前后问题,不影响电压。
如果实测不一样,可以肯定的说是焊接错了。

网友M:
楼主的实际实验电路应该和给出的图不同

    问题的关键在于右图晶体管集电极和光敏管集电极的短路线。
    首先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最基础的问题。
    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饱和导通条件是Ib大于一定数值,这时Vb恒定比Ve高出一个PN结的导通压降,对于硅管,这个数值是0.7V左右,0.6V考虑到测量误差和晶体管工艺参数分布也是合理的,左图的测量结果正常。至于右图,如果测量结果如楼主所言且实际电路如图,那么Ib根本不可能出现,原因是Vc<饱和导通所需Vb+光敏管Vce,如此,何来满足晶体管导通所需的Vb?所以推测楼主实际电路不是如右图所示,真如右图的话,左右等效。如果改一下电路,Vb不是取自Vc而是取自Vcc,那么测量结果就很正常了。
    正确的设计应是右图的Vb回路改进,这时在一定功率以上晶体管的发热低于左图,同时,不论哪种电路结构,晶体管基极回路中必须串入限流电阻。

楼主:
楼上的把我的图错在哪都看出来了

佩服,由于平时不喜欢画原理图,设计PCB时,
那样简单就那样画,现在乱了。
但右边的那个图也能正常工作,这是实践过的。
右边真正的图如下:

网友M:
这个电路才是正确的,才能得出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N:


网友O:
原楼主的电路是错的,或叫不合理

19楼是对的,同时在基极上加1个电阻落地,更好

网友L:
就是

楼主的水平也太差了一点。
水平差一点也没有关系,还太马虎了一些!
太马虎了一点也没有关系,也太自信了一点。

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客户要我代设计一个氧气含量显示程序。
给我一个公式,输入2个参数,输出氧气含量。
还给了我一个表格,举了输入和输出的数值。
我反复算,表格和公式不一致。
反复问他公式是否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
后来我根据表格反推,发现公式的一个笔误。并埋怨了几句,说他怎么这么不
小心,这样的工作态度不行。
你说结果如何?
刚好那个人是老板,脾气特大,说我不要设计就算了,牛什么?不就一个笔误吗?你回的邮件我不就没有仔细看么?有你这样口气和客户说话的么?

呵呵,我也不客气,回敬说:
就你这个水平和态度,在我们公司立马开除!

网友P:
呵呵,这个问题很简单

基极电流回路的电阻大了,r=Jr*B
Jr:继电器电阻
B:三极管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