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接收机电路请教大虾们!!

楼主(2008-09-23):
我对高频不怎么了解,刚刚开始研究无线遥控,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下?
我按照下面的原理图做了PCB的样板,但是做出来的效果不怎么理想,就是在1米以内能接收,在1米以外,有的位置能接收,有的位置接收不了信号,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哪位大侠指点一二!!急哦~

网友A:
超再生电路本来就很难调好

只有调到临界状态才会有比较好的接收效果

楼主:
问题应该在接收部分这里

这个是我解剖别人的板子后话的PCB,但是接收方面就是出问题了~元器件都和他一样的~

楼主:
。。

我PCB上和他也差不多,郁闷类~XWJ在接收这里PBC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B:
电容一定要筛选,电感调整

PT2272最高电压4.5V,5V下集成块很容易坏的,或者过段时间就坏了

网友C:
.

仔细调整频率范围,空手道调试时,往往捉到信号就罢手了,其实有二个以上谐振点可找到,信号最强的那个是主振点.调试时范围扩大点才能找到第二个谐振点.若是静悄悄,则可能是参数偏离太多.
距离近另一可能是接收机供电纹波大,用交流供用的可加100uh电感和100uF作LC滤波.

网友D:
应该仔细的调整l2,那才是关键

先把L1跟C2去掉,装一根固定天线或不装天线,调整L2到灵敏度最高。如无条件则减小发射功率,然后看接收距离调整。

调好L2后,必须把L2固定住(用蜡),然后装上L1跟C2,调整L1的间距,直到灵敏度最高,即调整完毕,根本无须高级仪器。

网友E:
原版照抄,一般都是这样

对新手来说,玩空手道还不如无见道了,哈哈
去搞一个频谱,将接收器靠在天线上,调整L,仔细观察谐振点的变化,自己摸索规律吧

楼主:
理解才能做,就照样抄,以后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修?

L1和C2启了选频315MHZ作用, Q1是启了放大作用,L2和C7并联组成了谐振电路,也是选频作用,Q2是什么作用??(是2级放大吗?),L3是启到什么作用?(L3和C8启到反馈作用?)??

大虾们,我分析电路正确吗?但是高频里面有个混频电路,这幅图我怎么就看不出混频在哪里?还有电感2.5T和3.5T是什么含义啊?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F:
超再生接收机是基于正反馈的电路,不好调是肯定的

超再生接收机是基于正反馈的电路,不好调是肯定的

要不要发明超外差电路做什么?

网友D:
超再生是把电路调整到临界状态

有一点震荡,然后马上熄灭,过一会又振荡,这个周期频率一般有上百Khz

L3c11c10就是熄灭电路,当振荡到一定强度让振荡停止,停止一段时候后又恢复振荡。

这样脆弱的环境容易让其跟着外加同频率信号的幅度一起增大减小。因此灵敏度高,但如果没有前面的选频电路,则容易受干扰。

最后信号是被358检波的。2272解码

不知你明白了没有,自己去多看书就行了

网友D:
说实在的

这些电路都是一些节省成本投机取巧的电路,不过发明这种电路的人也是天才。

超外差(变频)才是王道。

网友B:
呵呵,tyw说的对

我四五年前改装过遥控门铃的电路应用于其它地方,原先遥控门铃用市电电容降压,4.5V稳压管供电,把他改成7805供电后,一段时间后故障增多,故障原因均为2272损坏,后查找资料中发现,2272最高电压为4.5V,故把所有线路板7805输出串1二极管,以后再无该集成块损坏,所以记得,不过现在再找当初资料,找不到了,估计当初用的是2272的兼容集成块。
现在的PT2272均为宽电压的

楼主:
jokeking请问你个问题

现在我参数基本都好了,也能接收了,问题在,我换块板子就不行了,参数都一样,而且PCB板也相同的~

楼主:
jokeking请问你个问题

上面个问题我解决了~

L3c11c10就是熄灭电路,当振荡到一定强度让振荡停止,停止一段时候后又恢复振荡。
你说这个电路里,我把那歌C10改了,影响了距离,如何调C10啊?C10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D:
c10影响不大

要调间歇震荡频率可以调整c11。

建议不要调了,已经很好了。

关键还是调整前面我说的

楼主:
jokeking请问你个问题

我的是超板的,我用他的电容就可以了,我换成472距离进了很多,所以有点郁闷,想知道到底怎么调???

楼主:
是C11,我打错了~

C11怎么调,调的范围多少?

网友D: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天看到你的贴,我才去找的资料并做分析,以前没接触过这玩意。

你多试试嘛,理论分析的话很复杂

楼主:
xiexie

那还真的麻烦你了,哎,为什么我找资料找不到呢~看来我还是太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