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明白,为何示波器的采样率一样带宽却不一样?

楼主(2008-09-23):
型 号   带 宽   采样速率 记录长度 通道数量
DPO3054 500 MHz 2.5 GS/s  5 M      4
DPO3052 500 MHz 2.5 GS/s  5 M      2
DPO3034 300 MHz 2.5 GS/s  5 M      4
DPO3032 300 MHz 2.5 GS/s  5 M      2
DPO3014 100 MHz 2.5 GS/s  5 M      4
DPO3012 100 MHz 2.5 GS/s  5 M      2

网友A:
呵呵,如果是一样的那还单独列出来干什么?

网友B:
采样率是数字上的,每秒采样多少个样点。

而带宽则是模拟上的,能够测试信号频率的范围。

如果一个ADC的采样频率为5G,但是前面搞一个100M的低通滤波器,那采样率就是5G,带宽就是100M了。

带宽反映了这个示波器能够测试的频率范围,如果超过这个频率范围,就不准确了。

但是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采样频率不得低于信号带宽的2倍。

楼主:
00,要是这样的话,那不是泰克公司不是有毛病吗?

 原本可以做500M的东西,非得加个滤波器只让测量100M ?晕~

网友C:
应该是商业策略的问题!

而且成本上肯定也有区别!
这样的话把价格拉开,适应不同的客户需求!

网友B:
你以为做那么高频率的宽带放大器不用钱的啊?

还有各种指标要达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采样率,可以使信号更好。而数字部分的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如果是同样的带宽,价格又差不多,你愿意买采样率高一些的还是采样率低一下的?

网友D:
00说得不完全对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律,采样频率不得低于信号带宽的2倍
但是还有一种技术叫做等效采样,在1M的采样频率下可能采样10M的波形(带宽),在在示波器中,其实是一种常用的技术.

网友B:
那只对周期性信号有效。利用欠采样技术,只有频率相当高

才会采用。例如做射频用的示波器。

事实上,那个只是采样频率低于信号频率,但是还是要大于2倍信号带宽的,否则还是会发生频谱混叠。
要把最高频率和带宽区分开来。

网友E:
有了钱不买房了,先买个泰克示波器

网友C:
那种欠采样的东西实际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的吧?

比如要求周期很稳定,还要控制好等效采样的时间间隔,否则拼出的波形就会有问题!再说,要求周期信号就已经严重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

频率太高的之所以用,应该是因为目前数字采样频率、AD转换速率等达不到才不得以而为之的!

网友D:
嗯,应该是的

等效采样之后的采样率还是高于2倍信号带宽,以前只也是在在AD频率较低时才听说要用那种方法的,没用过.00就是00,菜鸟就是菜鸟,呵呵.

网友F:
门就这么大,开大了很贵的

一个照相机每秒可以拍多少张照片是采样率,镜头的光圈大小是它的带宽,这是2个不同的东西。提高采样率容易,提高带宽(加大光圈)可就难了。

网友G:
经常这两个混淆

网友H:
AD芯片是一种挑出来个各个档次的。

从命名规则来看,软件应该是一套的,AD芯片应该是一种,但是好的挑出来给500M的用了,100M的应该要求就会差一些。
从探头开始一直到里面,不同带宽的应该价格都差很大。
东西到了高端都是指标高一倍,价格差接近一倍。

欠采样那种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我以前用的安捷伦的DCA 86100C,采样率只有几百K,而测试的信号都是2.5G的,那样的才是欠采样的。这个采样率这么高而带宽这么窄,应该是实时示波器。

采样率是随测试的Time Base自动调整的吧?**深度似乎浅了一些,失忆时间太长,测量低频的信号应该会有问题。

网友I:
泰克的示波器好贵

不知道DPO3000的多少,反正上次问过4000,大约在7W~13W之间

网友G:
个人还真买不起

网友J:
呵呵

不同模拟带宽对探头,模拟前端,触发系统要求不同,高速和低速运放价格都是有点距离的了.另外要准确观测波形,一般要求采样率是模拟带宽的五倍以上,当然是越高,看到的细节越多,但是对波形处理能力需求也增加.一般一个系列示波器模拟带宽不同,其实是因为丰富产品线,满足不同带宽要求的客户

网友K:
12楼的正解

12楼的正解,虽然不大一样,道理相通。
超宽带的线性模拟放大器,很是难搞,器件噪声和热噪声与放大器的带宽成正比,带宽越宽,放大器的信噪比越低、线性度和带内一致度越差。
我看到一个宽带雷达的前端放大器,使用液氮冷却到-200多度工作,温度高了,输出的都是噪声了。

网友L:
俺是农民,更加不知道了

哈哈,你不明白还做主。还是楼主……

楼主: 不是很明白,为何示波器的采样率一样带宽却不一样?

型 号   带 宽   采样速率 记录长度 通道数量
DPO3054 500 MHz 2.5 GS/s  5 M      4
DPO3052 500 MHz 2.5 GS/s  5 M      2
DPO3034 300 MHz 2.5 GS/s  5 M      4
DPO3032 300 MHz 2.5 GS/s  5 M      2
DPO3014 100 MHz 2.5 GS/s  5 M      4
DPO3012 100 MHz 2.5 GS/s  5 M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