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9-23):
还应该考虑24V和5V输出电流分别是多大

楼主:
功率是考虑在内的

网友B:
我认为是可以的

变压器就是成比例的,这样绕肯定出24V,又由于一般24V的电流不会大于5V的,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的。

楼主:
经测试,此方案正如诸位所思,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