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万用表不能在PCB工作的情况下测负载电路的阻抗........

楼主(2008-09-24):
突然想到的,PCB在上电和不上电的情况下,负载电路是不一样的。

输入电压是3.3V,不上电,负载电路是850ohm

上电竟然是0ohm

我的想法是,万用表有自己的蓄电池做电源,在最坏的情况下最多和3.3V抵消一部

分,根据欧姆定律还是能测到电阻的。

一时也找不到万用表的工作原理,不知道桌面解释。

网友A:
那先知道万用表的原理再说了!

网友B:
楼主在想当然了

想想两个电压源并联会是什么结果?再推而广之两个不同回路的并联结果。

网友C:
好比一个箱子,装上沙子之后你再去测它的容积,当然不对

楼主:
..

我手上有两台万用表(TES,VICTOR),TEK示波器.

TES:
400    4k     40k     400k
3.3v   550mv  550mv   550mv

VICTOR:
200     2k     20k     200k
550mv   550mv  550mv   480mv

所以说:
两台id数据是
8ma    135ua  13.5ua   1.35ua

2.75ma  110ua  11ua    2.4ua

8ma    135ua  13.5ua   1.35ua

2.75ma  110ua  11ua    2.4ua

至少我可以得出,万用表电阻档的电流的纲量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但负载电流超过 100ohm量程的时候,即2.75~8mA(这是

而易见的,我测的是干路,A级电路),万用表可以认为电阻比100ohm更小,所以

是0ohm。

在测电阻的时候,实际还是测电流,然后折算成电阻值。这个说法没漏洞吧.

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