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按键求助

楼主(2008-09-24):
刚学单片机现有问题需请教大虾帮解决下   谁有思路或C程序例子

按键共16键,采用2块74HC165扩展,现解读单个按键没问题,但是两个以上按键置1时,就需要优先判断,现不知如何解决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如现收到数据为:0 1 1 0  1 0 1 0 --->0X6A

                          需译为:0 0 0 0  0 0 1 0 --->0X02

                      收到数据为:0 1 1 0  1 0 1 1 --->0X6B

                          需译为:0 0 0 0  0 0 0 1 --->0X01
其他依次类推

网友A:
这样行吗?

k = get74165();
t = 0x0001U;
for ( i=1; i<=16; ++i ){
  if ( t & k ){
      return i;   // 第1个键返回1, 第16 个键返回 16
     // 或者 return t; 第1 个键返回0x0001U, 第16个键返回0x8000U
  }
  t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