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下这个复位电路

楼主(2008-09-25):
偶时菜鸟,麻烦帮我看下这个复位电路,既然C2已经对+5V电源隔离,那其怎么实现复位?谢谢啦

网友A:
没有隔离啊,上电一瞬间要对它充电。

网友B:
请参考

 你考虑的隔离是在电路上电稳定后的状态。电容C2两端没上电前的电压是0,从0升到+5v这个充电过程它就相当于导通的。

网友C:
这个是简单的RC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D:
难道这个图就不行吗??

这个图与LZ的图中的电容充放电时间不是一样的吗?这个可靠性更差吗?

网友E:
分析一下

高手分析一下一楼和五楼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关于上电复位的

呵呵 ,忘了说电源的条件了,正常状态下+5V和+3v均由电网电路供电,电网断电后+5V电源断电,+3V的由电池继续供电。
小弟理解是这样的:上电后,如2楼和3楼所说,Q1将饱和导通,/REST端将输出低电平即可实现复位;那+5V电源断电之后其工作又是怎样的?望大家不吝赐教。
回5楼:我弄明白上面的问题再跟你学习你所说的电路呵呵

网友F:
我觉得是一个电平转换

cpu复位端不耐5输入,所以将复位电路做了改动

网友G:
还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5V上电,还是3V上电,都会产生复位!所以,这就监视了两组电源

网友H:
一楼和五楼的图在瞬态的情况下,一个是由0v到5v上升沿,一个是由5v到0v的下降沿吧

网友D:
回LZ:+5V电源断电之后其工作又是怎样的

+5V电源断电之后,假设开始时,电源稳定,上电复位结束后,电路(应该是单片机..哦)已经在工作了,此时三极管已经截止了,如果+5V断电,三极管依然截止,对电路(单片机)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8楼说的没错,这个电路+5V是另一个芯片的工作电压,而+3V时提供给单片机的,但是这个/REST接的是单片机复位端,而另外一个芯片的复位端由单片机的某一个端口来控制。。对其如何真正实现上电和掉电复位的过程利息哦阿迪了解得还不是很好,还望各位兄弟多多赐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