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种奇怪的封装,找不到资料?

楼主(2008-09-29):
刚才看了一下CYCLONE3器件,发现有一种叫EQFP144封装,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资料,问一下它和普通的TQFP封装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大小是相同的,只是厚度不同?

网友A:
管脚尺寸和芯片厚度都不同

具体看器件手册,上面应该有封装尺寸图。

网友B:
样子是一样的,大小尺寸不同罢了

楼主:
通过DXP查一下

大小是一样的,20*20MM,间距依然是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