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源产品中稳压管错料(7V 错为 11V)

楼主(2008-09-30):
由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慎将 7V 稳压管与 11V 混料,7V稳压管的产品错为11V稳压管的产品后其功能测试均OK
现产品已成成品,为了选出错料的部分,在不拆外壳的情况下(拆外壳,外壳必报废),如何判断出哪些是用 11V 稳压管的产品

充电器电源,输出正常电压5V

望大侠不惜赐教

谢谢

网友A:
没个原理图,谁知道你加在哪里的啊

如果是最外边,可以使用一个可调电源,把电流设小。然后加到输出端。如果电压下到7V左右是正常的,否则为异常。这个是否可行还要看你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B:
使用一个可调电源,测量工作电流、电压,找出特征

网友C:
ls办法可试一下

相同限流电阻下,7v与11v稳压管的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D:
保护

是保护用的稳压管?
不用接220,输出口外加9V,加470欧电阻限流。然后测输出口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由于国庆放假,现在还没来的及实验
实验后再给大家汇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