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瞬态抑制二极管能不能当稳压管使用?

楼主(2008-09-30):
请问瞬态抑制二极管能不能当稳压管使用?

网友A:
当然不行。电压离散性过大了,成本也过高了

网友B:
瞬态二极管可以替代稳压二极管

网友A:
楼上的,看看这2个元件原理和结构再发表意见吧

网友C:
不能,TVS会烧.

网友B:
稳压管的分散性本来就大,需要稳压管稳压的场合要求很高

网友D:
可以是大功率的稳压管。市面上卖的5w稳压管,就是瞬态二极

网友E:
当然可以,如果你不在于成本的话!

!

网友F:
TVS的参数离散性远高于稳压管

自己斟酌吧

网友G:
请问瞬态抑制二极管能不能当稳压管使用

应该是不可以.
理由是
1.稳压管应该有相当的散热能力.如果一个6V的电压到达5V稳压管,则稳压管需消耗掉1V,势必有一个电流流过稳压管,产生的热量需经稳压管本体散发出去.
2.瞬态抑制二极管对付的是尖峰脉冲,电压可能高达百伏而维系的时间很短(ms-ns).要求瞬态抑制二极管快速的响应而需要消耗的能量很小.此时如果要求消耗的能量比较大,则需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B:
稳压管不需要串电阻吗?

1、看应用的场合:TVS离散性比稳压管要稍高,经试验表明两者一致性其实都不高,只要保护对象在自己典型值以内都能起保护作用,但响应时间TVS高的不是一点点,如果是想获得较为稳定一致的电压请不要考虑TVS和稳压管,请用其他方法吧。
2、功率的大小不能说谁比谁强,稳压管不串电阻直接接到高于阈值的电压上试试后再说。
3、成本TVS肯定要高,稳压管一直是老价钱,TVS倒是比以前便宜了不少。

网友H:
不要争了

我用TVS替代稳压管已经5年多了,每年用数十万颗,感觉可靠性比稳压管不只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