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不另加集成芯片怎么控制音量大小

楼主(2008-09-30):
用单片机不另加集成芯片怎么控制音量大小,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

详细电路结构怎样的呢?模拟音频还是数字音频?

网友B:
PWM+滤波+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C:
用多只三极管也可以,就是要占用多个端口,

网友B:
三极管可能会产生失真,因为正负方向不对称

网友C:
用多只NPN三极管集电极接不同的电阻对地衰减,

网友D:
用带有直流音量控制IC

我以前设计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小功率有源音响,功放采用BA20371(CLASS D ),此功放有一个PIN是直流音量控制功能,由于还有其它地方需要控制,所以我就用了一个MCU,至于音量控制我是用AT89C2051两个定时器组成PWM方式,去控制BA20371直流音量控制电压,从而轻松实现电子音量控制,(注意音量控制最好采用对数曲线)

楼主:
我的本意是用一个单片机引脚输出PWM信号给蜂明器

我的本意是用一个单片机引脚输出PWM信号给蜂明器,唱歌,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歌声的大小!